看谁有本事能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机器:新SPROT  、RJX无副翼、MB、好赢40、35X、410M、3156、65MG、9257 、10C、146IP
状况:调机时,舵机没事,但一离地就完了,有的是在家里悬停烧了,有的是刚切3D 就烧。飞机大部分状态是螺距突然往上升了1点,然后我降螺距感觉有点降不下来,象是失控,然后就栽了。

电机换过新号码特
电调换过新35X
舵机换过410M \65MG\3156、辉盛金属
MB也重新调了1个,而且返厂,厂家检测没问题
机器也请过高手,从头到尾调试过。
旋翼头、球头扣、等顺滑度也检查过

现在就差146IP接收没换了。还有FUTEBA 10C 的控没换

自己分析:
1、电机换新,应该不是电机问题
2、电调换35X ,买了降压线,从6V降到5.2,而且原来用的好赢40A 本身就是5.2V,应该不是电压问题。
3、MB 调了1个,而且厂家检测说没问题。应该不是MB的问题。
4、舵机已经换了4个牌子,前后换了10几个的舵机了,我没那么背,应该不是舵机质量问题。
5、本地高手帮我从头到尾调了1遍,包括检查旋翼头顺滑度、MB调试。
6、机器是新买的空机,400卖了旋翼头,260买了RJX无副翼
7、炸鸡后第一时间去摸舵机温度,一点温度都没有
老鸟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146IP 接收有问题,难道要我把控也换了?还是要老天让我退魔?
补充下:模式H-1是肯定的
下午又把MB装在朋友的山寨垃圾配置机(斜盘辉盛金属)上 ,飞了几个起落也没问题。
上次也把朋友的MB放在我的机子上(当时是辉盛金属),飞了几十个起落也没问题。怎么越便宜的抗击打能力越强啊

网友:
换控吧。。。哈哈哈

网友A:
 哪个舵机挂了,全部斜盘还是只有某一位置的啊!讲清楚好叫高手帮忙分析啊!

楼主:
左右 轮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舵机挂了,全部斜盘还是只有某一位置的啊!讲清楚好叫高手帮忙分析啊!

对,还有太多细节没有讲,最好上图!有图有真象

网友:
 检查一下副翼混控的比例是否过大啊!

网友A:
 你有无拆开烧掉的舵机检查一下啊,是什么问题,电机过载?还是什么?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找到问题的原因!你确定你装机前所有的微调都是在0位置!

网友:
LZ  烧舵机,那就是你MB上面的舵机 工作频率没对,好好的检查下吧.

网友:
斜盘有工作频率的,如果你用MB是2.0的话,你用MB1.0的说明书也不行的.建议下 载一个MB中文说明.Manufacturer Servoname 十字盘模式 锁尾舵机模式
Frequency Center-Position
Pulse-Length Frequency
Color Hz Color µs Color Hz
Align DS 410 red flashing 65 Hz blue 1520 µs purple 50 Hz
DS 420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DS 510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DS 520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DS 610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DS 620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DS 650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网友:
Manufacturer Servoname 十字盘模式 锁尾舵机模式
Frequency Center-Position
Pulse-Length Frequency
Color Hz Color µs Color Hz
Futaba BLS 153 @6V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BLS 251 - - red 760 µs blue 560 Hz
BLS 252 @6V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BLS 253 @6V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BLS 254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BLS 257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BLS 351 @6V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BLS 451 @6V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BLS 452 @6V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BLS 551 @6V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BLS 651 @6V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3115 red flashing 65 Hz blue 1520 µs purple 50 Hz
S3116 red flashing 65 Hz blue 1520 µs purple 50 Hz
S3151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3152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3156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3156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3157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9251 - - red 760 µs blue 560 Hz
S9252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9253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S9254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S9255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9256 - - red 760 µs blue 560 Hz
S9257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S9551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S9650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网友:
Manufacturer Servoname 十字盘模式 锁尾舵机模式
Frequency Center-Position
Pulse-Length Frequency
Color Hz Color µs Color Hz
HiTec HS-5065 MG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HS-5083 MG - - purple 96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HS-5084 MG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blue flashing 333 Hz
HS-5245 MG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HS-65 HB/MG red flashing 65 Hz blue 1520 µs purple 50 Hz
HS-6965 HB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HS-6967 HB blue 200 Hz blue 1520 µs red flashing 165 Hz
HS-82 MG red flashing 65 Hz blue 1520 µs purple 50 Hz

网友:
还有注意J选项,还有注意舵机的死角```无副翼的舵机臂位置靠内``

楼主:
频率都是对的
3156  200
65MG   辉盛全部最低
410   是第2档

网友B:
如果MB 设置没问题 MB也没问题,电子设备都没问题,估计是你的接收机,分流电压高了,换个接收试试.如果再不行,估计你遇到鬼了,让你退出魔界!

楼主:
频率不会错的
舵机先是右边 然后左边 然后右边 然后左边  。。。。左边偏多

中立点 是在G 项调的,严格按照有关说明书或安装视频调整,绝对不会误差大

所有舵机齿轮、外壳、电路板等外表看毫无问题,用手转也很正常,没卡的地方

网友:
没明白LZ的意思,你是要坚决烧舵机的事,还是舵机不平的事.晕了``

楼主:
当然烧舵机的事了
我只是说下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无拆开烧掉的舵机检查一下啊,是什么问题,电机过载?还是什么?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找到问题的原因!你确定你装机前所有的微调都是在0位置!

外表都没问题,也没发现电路板 烧胡的痕迹,所有微调全部在0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MB 设置没问题 MB也没问题,电子设备都没问题,估计是你的接收机,分流电压高了,换个接收试试.如果再不行,估计你遇到鬼了,让你退出魔界!

电压我也量过  但量的是MB舵机接线口的电压,
好赢在5.2V 左右 35X在6.03左右,也上下动油门量取动态电压,电压未出现异常。

楼主:
感谢高手们关注,在线等会诊

网友:
RP问题。。鉴定完毕。。。

个人感觉应该是无副翼的问题。也就是MB的设置问题。 接收和控也换了瞧瞧。找个本地模友的设备换上去看看。

网友:
什么没换就换什么,最简单的替代检查法

网友:
看看舵机是不是都是挂的电机

网友C:
10C是用H1模式嗎?用sr-3模式會燒servo。

网友:
布线问题,舵机线离电机电源线和电机远点,线与线之间不要贴着平行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C是用H1模式嗎?用sr-3模式會燒servo。

这个可能性很大哟

网友:
传说中的不兼容问题出现了

网友D:
不是顺滑不是舵机频率不是bec电压不是mb 实在也没什么了 要不检查下是不是螺距或循环螺距过大 导致十字盘卡主轴固定环 导致憋舵机

网友:
楼主控上斜盘模式是什么?单舵机还是3舵机混控?无副翼的话一定要选择单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顺滑不是舵机频率不是bec电压不是mb 实在也没什么了 要不检查下是不是螺距或循环螺距过大 导致十字盘卡主轴固定环 导致憋舵机

循环螺距6°  也看过不卡固定环

网友:
MB上使用65mg斜盘舵机烧坏舵机的已经遇到/听说过很多次了,大约有50%的概率。

虽然MB说明书上列了65mg的参数,不过实际上有点问题。

网友:
小弟用65mg已半年多,V1.0調至關燈,V2.0調至50Hz就可以了,並沒有燒毁。最近才順應潮流換上260mg罷了。

网友:
标题

我以前用一套天九72M+PCM接收机,也是像你这样几乎换齐机上设备还是摔机,我的现象是不定时抽搐,侧翻。后来买了套飞梦试用,好了点但还是会[实际是这套飞梦接收机故障,后来卖家换了一个给我就好了]。当时我也痛苦至极差点也换控了。最终是用朋友的72M发射加PCM接收机,用了近一个月没出现过怪现象,才确定是收发问题(弯曲的寻障路线丫,分析原因——当时天气干燥机机产生较复杂干扰环境,收发差一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顺滑不是舵机频率不是bec电压不是mb 实在也没什么了 要不检查下是不是螺距或循环螺距过大 导致十字盘卡主轴固定环 导致憋舵机

全部在 悬停的时候 就挂,也就是说 全部在十字盘 水平的时候挂,所以应该和卡不卡主轴固定环 没关系

网友E: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看懂LZ的意思
LZ 你的叙述有严重的逻辑问题 你还是不要玩JJ 了吧

到底烧了什么?
烧了舵机?
一次烧了几个舵机?
所有你换过的那几种型号的舵机都烧过?还是其中的一种烧过?
最重要的问题不说 最重要的故障不讲清楚,LZ 你还是不要玩JJ了 玩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看懂LZ的意思
LZ 你的叙述有严重的逻辑问题 你还是不要玩JJ 了吧

到底烧了什么?
烧了舵机?
一次烧了几个舵机?
所有你换过的那几种型号的舵机都烧过?还是其中的一种烧过?
最重要的问题不 ...

哪里逻辑错误?
因为舵机死舵导致炸鸡 你看不出来?
我要知道哪有故障 我还这么折腾啊,还来论坛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