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找到一块遥控车的电池,不晓得是否能用在FPV地面图传的上,求教

楼主(2011-03-29):
如题,这个电池是遥控车上的

地面图传的供电想用那块黄色的遥控车电池,本来看是12V的,结果撕开那个白纸,里面竟然是9.6V的,不晓得能够用否

网友:
做控电吧,镍镉电池,容量有些小

网友:
容量和电压均小了些!
要当控电使用的话还得充分激活才行哦!

网友A:
地面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的可以。。

刚才把白纸撕掉,里面电池上竟然写的是9.6V,700毫安的,不晓得地面图传嫩否用了,记得地面的图传要求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