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EPO EPS

楼主(2011-03-29):
请问EPO EPS,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都是固定翼的,和普通我们说的固定翼飞机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EPO和EPS是指制作机身的材料,而不是飞机的类型。用来制作固定翼飞机的泡沫材料通常有EPS,EPO和EPP三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O和EPS是指制作机身的材料,而不是飞机的类型。用来制作固定翼飞机的泡沫材料通常有EPS,EPO和EPP三种。

哦,可以具体说说这三种的区别吗 谢谢

网友B:
能玩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玩就行吧

关键是有兴趣了解清楚,呵呵

网友:
EPS最脆易碎,就是我们常见的泡沫塑料,用手一掰就碎的那种;

EPO和EPS类似,但比EPS强度高,不易碎;

EPP硬度低,很软,最不容易撕毁。

航模一般都是用EPO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