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神马高手不建议拆机床?

楼主(2011-03-29):
经常在坛里看见高手们的告诫:不要拆,会影响精度!但我当初当机修学徒时师傅是这样说的:机匠机匠,拆拆装装;装不上,换方向。而且不止一次说,没出息到家的人才会不敢拆。

网友:
你达到机床装配、调整要求的技术水平,那你就拆把!

网友:
慢慢学,没有不能拆的东西。
但是拆的的时候要胆大心细才好。
装不上就难看了

网友:
学徒有师傅带,自家拆了装不好找人帮忙都要上网发帖。而且师傅那里各种量器都具备,可以调整。自家要把机床调好,首先得把那些家什配齐了。能不能拆,要看自己的条件

网友:
机床的精度,很大一块,是靠准确装配来保证的,机修钳工就是专门干这个的,普通爱好者就算装到一块去,精度也许都没了。

网友:
新机器谁去拆干嘛,本来就是二手货,就是用来拆了练手的

网友:
不要拆,会影响精度

网友:
准备好工量器,再学习一下 开工

网友A:
不拆就不会知道里边的奥秘,支持拆。呼呼,勇往直前的拆下去吧
我就是从拆闹钟拆起的,然后是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 能装回去并修好的很少

网友:
准确装配是靠什么?刮研还是垫片?
如果是垫片我觉得最好别拆,如果是修配来保证精度应该没事吧。

这个话题既然起了头,就应该有高手来给透彻讲解一下。

网友:
因为菜鸟太菜。所以高手不让菜鸟拆床

拆了就没得玩了哦。

网友:
 貌似到手的没有不拆的
二手东西,拆开才好清理,当然装配要过硬,装好了不影响精度

拆了这么多觉得最难拆的是谐波减速组

最让人崩溃的是相机镜头----掉螺丝的时候真要哭了

网友:
关键问题在精度调整,装配都能装上,精度能不能达到要求就难说了

楼主:
谢楼上各位,看起来拆与不拆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
机床调整需要一大堆量具,买完这些量具价值可能要比你的机床高!

网友:
不拆是重要部位以及一般不需要调整的零件不去动它,那些可以调整的、拆装影响不大的,还是要经常拆的,要不然怎么搞一级保养、二级保养、三级保养以及N级保养呢

网友:
敢拆才会赢

网友:
要看情况了,位置精度要求极高的地方最好别拆,如车床主轴箱和床体是出厂前调整好了与导轨尾坐同轴度误差的了,你弄下来再装就要重新调了,拖板的地方只要装的没错,拆不拆之间没什么好说的,没有检验工具的拆了再装回一点意义都没有,拆开来用检验工具检查误差再修整到理想值,装回去的就好用了,就是要十分的有耐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拆就不会知道里边的奥秘,支持拆。呼呼,勇往直前的拆下去吧
我就是从拆闹钟拆起的,然后是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 能装回去并修好的很少

后面的,我也全拆过。

并且一个也没装回去过

折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我也全拆过。

并且一个也没装回去过

折腾啊

网友:
一个字---拆

网友:
一根测试棒要数百元,拆了你就得买一根。

网友:
当今不流行拆床,流行的是拆房子,拆床要花钱,拆房可以挣钱的.

网友:
经常拆的人路过,现在工厂的装配还不如自己呢

网友:
调整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
DIY就是拆拆拆拆拆拆拆

网友:
怪不多老外老叫中 国人“拆哪”(CHINA),拆了就可以买洋垃圾啊。

网友:
支持拆。呼呼,勇往直前的拆下去吧
一定要拆,而且强拆吧,不拆不知道,一拆真奇妙!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高手是相对的

网友:
我是不敢拆,拆了按上的少

网友:
高手买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表测精度,然后是拆了之后进行修整。
“不要拆床”只是高手对普通爱好者的建议,精度差点就差点,凑合着用。

网友(2011-05-02):
拆了就不好装了,没经验精度就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