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pro自旋速度不均匀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前两天因为尾管爆震连射了两付尾桨,索性大修了一番,连
电机
也换了一颗,谁知换好后飞机在自旋的时候出现了自旋速度不均匀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自旋中大螺距变化的时候自旋会突然快的无法控制,比如自旋翻的时候翻前几下会很难控制,但是翻3-5圈之后好像就会回到正常转速。开始怀疑是电机扭力不足,但换上新的450m也是这样。我用的GP750+520,会不会是这俩炸出病来了?

网友A:
铜套不顺滑就是这种现象了,还有可能是尾桨夹轴承有晃量了

网友:
我的尾轴试过没油不顺滑飞着的时候金鱼尾很严重

网友B:
可能是,大齿轮与电机结合的太近,调整一下电机,就能解决

楼主:
今天下午把尾波箱总成和另一台基本全新没毛病的pro对换了一下,问题没有解决。
两台pro的尾轴都非常顺滑,应该不是滑套的问题。。另外换过电机,可能也不是电机齿的问题吧,我比较注意间隙宁大勿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