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9 GY650 G20“死机”进不了锁尾状态的老问题 求 ...
关于GT-9 GY650 G20“死机”进不了锁尾状态的老问题 求解

楼主(2011-03-29):
我的GT-9从元旦用到现在,感觉对得起价格,就是有两次在家调机的时候,上电陀螺进不了锁尾状态,R4蓝灯长亮,打尾舵也没反应。拔电,过几小时后,上电一切正常。从论坛上了解到其他用G20系列的模友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有模有认为是软件BUG,有模友认为是焊接问题(助焊剂引起),想求厂家说法。
另外有没有单独G20铝壳卖?我的GT-9塑料壳炸机炸坏了,想买两个铝壳

网友A:
陀螺本身问题,本地模友也有一个,同样问题,咨询厂家,答复是温度问题,天冷可以,天热就失效

网友:
我的GY650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GT9也出现过楼主的问题,每一天晚上氏停在蓝灯上过不去,没办法,睡一觉早上起来好了

楼主:
顶起来,希望机器鸟来权威解答

网友B:
看来不是个案,是普遍问题。
如果照沙发的说法,夏天岂不是就不能用了?

网友C:
这个属于焊接虚焊的问题,可以找卖家换一个新的。机器鸟的G20前几天才开始零售,目前不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已经咨询商家,答复是:陀螺内部温度传感器比较敏感,重置了。如果遇到进不了锁尾状态,把它放到温度较低的地方20-30分钟(比如冰箱的冷藏室),重新上电启动就可以了,同时只要启动了就不会在飞行中”重置“出现不锁尾的情况。

网友D:
厂家跟商家两个说法?

网友E:
我只想知道,我在夏天到底能不能飞?

网友F:
带一个车载小冰箱

网友G:
飞机上装空调

网友H: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R4灯长亮,吃完饭自己又好了,看来是普遍问题,不知道飞越有什么感想?

网友I:
我的也是,GY650发回飞越后重新换了个。现在还是时不时会死机。断电后平放在地上几十分钟后才能恢复。郁闷哦!

网友J:
我退了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死机,退了,现在买了一个GY520,装上去从来没出现过问题,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以前用GY650时,飞机到了飞场,就不工作,要等几十分钟才能飞,太郁闷了。

网友K:
我的GY650也是同样的问题,简直无法忍耐!
希望厂家给出解决办法,我个人觉得应该招回!

网友L(2011-06-04):
我也买了个GT9 也出现同样情况,随自己拆解查看,里面的焊接工艺我的个神 那个悲吹啊。 用无水酒精+超声波清洗后就OK了,到目前1个多月没出现问题了。

网友M:
我一个GT-9,一个650,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N:
出现过2次,然后最近没见发作.不管它了,继续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