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贴片机的Z轴

楼主(2011-03-29):
气动缸,42步进电机,真空吸嘴可以360度连续旋转,要怎么上视频啊?

网友A:
新发现,现在的贴片元件好像都可以被磁铁吸住。这会不会是厂家故意这样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发现,现在的贴片元件好像都可以被磁铁吸住。这会不会是厂家故意这样做的

管脚是铁的?

网友:
这也算......: em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是铁的?

贴片电阻电容没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发现,现在的贴片元件好像都可以被磁铁吸住。这会不会是厂家故意这样做的

也见过网上那个用打印机改造贴片机的帖子,是用电磁铁吸电阻,有局限性

网友C:
贴片机用什么软件控制,怎样编程,请楼主给我们上上课,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机用什么软件控制,怎样编程,请楼主给我们上上课,谢了。

从头开始自己写,用并口控制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一下,有一台基本就能抵的上一条小生产线了

楼主:
贴片机软件部分进度见《写在从零开始diy贴片机之前

网友:
 它能吸东西的原理绝非是电磁铁,应该与人的嘴巴吸东西原理一样。

网友:
有的贴片元件确实可以吸的住的。电阻,电容我试过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楼主:
编写贴片机软件进行中,使用Labview。贴片机的视觉对位功能可以克服很多问题:
1.贴装100只电阻后重新对位,消除机械部分积累误差
2.第一次贴装前的对位
3.克服PCB摆放不是在正交坐标系,有点角度旋转。

使用Labview的视觉模块测试下对位的准确程度。
1.cad软件画图,使用正交拷贝产生4个直径相等的圆,用acdsee更改为8位颜色。
2.使用vision助手,调用IMAQ Shape Match Tool测试下效果,注意3.gif中的半径和坐标标注,数值非常接近

网友:
贴片机也来了

网友:
建议楼主放弃,这个项目难度不是一般的高,从2000以来我见过起码3个人最后都太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