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赢80A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1-03-29):
全部设置低电压保护!用A123 7S
电池
,设置镍镉/镍氢电池模式一块电池下来测下电压都还在3.0V左右...6SA123电池锂电模式还剩2.8V..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你设低压保护也就是低压的时候效率比较低吧!还有电调认的是6s的低压保护你的电池是7s的当然没到它保护的总电压啊

网友A:
总电压保护啊。

楼主:
好赢好像不能取消电压保护模式吧?? 难道说没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