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道接受机玩油直接受怎么接电源?比较好。

楼主(2011-03-29):
如题,请多指教

网友A:
用一根Y线把一个通道分出来,最好是把第五通道分出来
说得不好楼下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5通道不就是陀螺仪的感度通道,就一跟线。是吗?

网友B:
沙发正解
六通道刚好插满,没地方插电源了,电源只能用Y形连接线并联在任意通道的电源线上。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接收机不是有个电源通道吗?

网友D:
找条Y线随便找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