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家关于65CM电O的硬轴和水刀、压浪板安装方法

楼主(2011-03-29):
之前用KT板做过一个电O,由于太轻,所以很容易翻船,这次买了个玻璃钢的壳子,现在的设备有:

125A水冷电调   2212外转无刷电机,水冷电机座,22CM硬轴,万向节,水刀和压浪板还没有买,请教大家后买,

关于出轴长度,都是说7CM左右,不知道是从哪算起呢,如果硬轴入水的角度多少合适,是不是出轴和船底平行是最好的啊,那样的话就只能用软轴了,
压浪板的面是不是要和船底在一个平面上呢,水刀是不是要和船底成90度呢?

应该取AC还是

应该取AC还是

网友:
好贴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A:
电机太小了吧。

网友B:
建议用软轴老鼠尾

楼主:
我也感觉小了

引用 网友A:
电机太小了吧。

这是我买的E-sky的电直升级用的电机,好像是2212的,KV挺高,我也不要求太高的速度,50KM的话,应该用多大电机呢?

楼主:
不知道软轴有什么好处呢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软轴老鼠尾

不太懂,什么叫王管,软轴是不是就是像弹簧那个轴,是把它放到铜管里么,那样可以弯着传动,是不是就把出轴做成平行了

网友:
我改的环奇948,双40A,双2415 KV3650   450电机,双11.1V 2200MAH供电。。好象也就40-50左右。。。2212肯定不行的。

网友:
两码事,航模电机与船模

网友:
FSD3674 KV1845+XXD 125A +433铝合金浆
想用2块4300MAH 25C 11.1V串联成22.2V 6S1P
我在路上的65CM 电0的动力。。。。  一个3674感觉就500克以上。。硕大一个。。

楼主:
看来我要换电机了,

2212的电机轴是3MM的,和联轴器也配不上,
大家帮我选一个电机吧,便宜点的,一年也玩不上十多次的样子,所以不用太好,我有个水冷电机座,要不选个大点的外转子的会便宜点吧

网友:
买个450级别大一点的高KV电机。。

网友(2012-04-09):
 以上回答文不对题
请高手回答LZ提问!我也想知道 电O装了一半正准备也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08):
电机轴应该调个头

船的电机轴和飞机电机轴的安装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2-09-19):
出轴3度,到0度
出轴长度6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