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开关求救

楼主(2011-03-29):
昨天不小心把JR9X摔到地上了,损坏了右上侧的两个开关,一个是用来开始计时的开关,就是一拨就弹回原位的那种开关,另一个是切换三个飞行模式的三位拨开关,请问哪里能够买到这两种开关,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淘宝搜JR 拨动开关就有了,要40块一个

网友B:
之前我2801PRO也一样,坏了一个,联系厂商(华的官网商城),买了1个回来,自己拆开,电烙铁焊接一下搞电!

网友C(2019-06-08):
淘宝买,自己焊,注意线脚位置。

网友:
淘宝上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