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500电直的接收机固定座需要更换成金属的吗

楼主(2011-03-29):
请教下500电直的接收机固定座原来是塑料的,更换金属的能否减少震动

网友:
没必要~就减震而言塑胶件肯定好过金属件~使用金属件的好处在于如果你把陀螺粘在这里的话,他能保证水平,可能还能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

网友:
我是上面陀螺背面接收

网友:
不需要,而且如果是2.4g的接收更要避免大片金属

网友:
我这个件直接拆掉。没装。。。接收放肚子里了。陀螺放在上面了。。。

很鸡肋的一个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