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全金属坦克的选料

楼主(2011-03-29):
请问一下大家:我想做一个1:16的全金属坦克,但不知如何选料,不锈钢好,但没加工条件,铝合金也是,不锈也易切割但无法焊接,铜和铝差不多,但太贵。选来选去,只能在普通钢材上做文章,我看兰侠用的是镀锌板,镀锌板到是有个好处就是也不易生锈,但不知它和普通钢板比,哪个比较容易用锡焊接?还是没有区别?另外最后喷漆的话,这两种有区别吗?是不是镀锌板不易上漆呀?请有经验的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沙发先坐~等楼下的解答~话说~我都是用铝板的~

网友B:
铝板,可以铆接。

网友C:
原帖由
md35
于 2011-3-29 16:41 发表
铝板,可以铆接。
+1,铆钉很好用

楼主:
大家都不知道钢板的吗?

网友D:
用2毫米厚的铝板应该是最好的选择,50*50厘米一块大概50大洋,但2毫米的铝板不零切,不过淘宝有买零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