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我的电调输出波形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29):
我修好一个好盈30A电调 试过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在换电源线和电机接头线后,电调不正常了,电机左右摆动,一直哔哔叫(可能是是因为我电烙铁是尖头,温度不高,焊接时间太久,把IC或PCB弄坏了)

现在修理换了个N管后,电机自检正常了,进入设置模式也可以了,我已经设置了出厂默认值和油门行程。
但是在给油后,电机转动很困难,而且给大油也转不快,还会停

用示波器看电调输出波形如下:

请问这个波形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在高电平的地方,应该是低电平?
如果有问题,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需要换什么IC?

楼主:
 没有电子 无刷电机 高手吗

网友:
你就是高手了!这波形看的这么难受呢

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才接触航模 只是学电子的 所以电子的懂的多点 但是无刷电调第一次用  可以在网上看其它波形都差不多的 就只是无脉冲时 是负电压 不是我图里面的正电压

网友:
无刷电机的PWM只是作用在上臂或者下臂一个臂,不会上下臂全部给PWM,一般是MOSFET输入电容Ciss小的那一臂给PWM,看你这个波形应该是PWM给在下臂上

网友:
泰克的示波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