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我的电调输出波形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29):
我修好一个好盈30A电调 试过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在换电源线和电机接头线后,电调不正常了,电机左右摆动,一直哔哔叫(可能是是因为我电烙铁是尖头,温度不高,焊接时间太久,把IC或PCB弄坏了)

现在修理换了个N管后,电机自检正常了,进入设置模式也可以了,我已经设置了出厂默认值和油门行程。
但是在给油后,电机转动很困难,而且给大油也转不快,还会停

用示波器看电调输出波形如下:

请问这个波形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在高电平的地方,应该是低电平?
如果有问题,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需要换什么IC?

楼主:
 没有电子高手吗

网友:
确实是在换向,但是换向时间好像差的有点离谱,检查一下反电动势反馈的几个电阻是否有脱落的情形!

网友:
从图上看,功率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从这个波形看不出来的那里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能够深入讨论一下吗

网友:
看一下正常波形!

网友:
图来自Ourdev的某位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在OURDEV发帖子的 不过以前注册的忘记了 呵呵 除了可能是电阻问题 还有没有其它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 AVR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不然就没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