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kk飞控支持i2c电调吗?

楼主(2011-03-29):
kk飞控支持i2c电调吗?

网友:
我也想做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人知道吗?求助~~~ 就要上电调了

网友:
不支持。买个好盈啦。没多少钱。

网友:
不支持的, 但是以前MK上的i2C电调是支持PWM的, 可以试一试

楼主:
I've spent a bit of time looking at the code manuLRK posted earlier in the thread (here) regarding improved ESC PWM rates (>450Hz) and, after a day or so fiddling, I have incorporated this into XXcontroller code.

Theoretical maximum ESC rate is 497Hz, but probably less, as there are a few tens of micro-seconds's lost along the way.

Actually, I have noticed that the internal Xtal isn't very accurate, so results may vary a surprising amount.

Since this is a significant change, release is now V1.1

Things to note

There are 2 pairs of defines, ESC_RATE and PWM_LOW_PULSE_INTERVAL which allow you to set PWM rate.

One pair you set ESC_RATE and it calculates PWM_LOW_PULSE_INTERVAL, the other pair vice-versa.

PWM_LOW_PULSE_INTERVAL is measured in 10's of microSeconds (minimum 1)

Stick-arming is now standard feature

new define for Stick-arm side (for those non-standard folks out there )

When the controller is not armed, no signal is sent to ESC's, so they will bleep.

I actually quite like this (others may not) as led isn't always easy to see.

Some ESC's are a bit fussy, and you may need to re-arm to get them to sync/start correctly.

Sensor calibration now takes place @ arming.

also, gyro gain pots are read @ arming, so if you change them, you must re-arm for the changes to be used

As a general note, the code (V1.1) is time critical.

Essentially, the program expects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code to take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if you modify the code, you must avoid putting any long delay(s) (>200uS - yes, thats long!) in the code which gets executed when armed.

Failure to follow this guidline will cause motors to mis-behave.

I have flown @ 450Hz with my big Quad (config) and am suitably impressed.

I havn't checked the results on TRI copter tho'

I also havn't put this on my test-bench to check PWM consistency.

and finally, thanks to manuLRK !

这个是kk官网的,好像说电调刷新率越高越好?

网友:
电调反应速度越快越好,我用我的aq50d的飞控输出pwm的频率是440hz的,好盈的飞腾系列18安电调一样能用。为什么要用i2c电调,i2c电调很不稳定,空中总线死机就一个结果炸鸡。还是pwm扎实。

网友(2011-05-24):
不支持的哦,我看了KK1.0的代码,P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