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齐套450了~组装中有点问题

楼主(2011-03-29):
今天终于买齐套450了 配置是 ;FY450V2空机、木桨几套、好赢40A、XXD2217、933+922套、KDS800陀螺、花牌11.1V 2200MAH 20C 2个 、天7控。应该够我新手入门了

组装时发现中联的轴对不准坑,用力扭进坑也很紧推不上去- -这个怎么办~

网友:
会不会装反开

网友:
这个郁闷了啊,是另边都进不去?还是一边可以,另一边就不行了?如是后者,那真是楼主RP太好,加工误差也忒大了吧

网友:
只能一个方向吧?我的200是这样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你可以顺时针转180度,试试看

网友:
报告楼主!你看看是不是插销歪了。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没见过呢,还有楼主最好换一体化连杆,不然调机很难调的,特别是双桨

网友:
不晓得,没装个V2~

楼主:
这个总成买回来就装好的~是1边对得上1边对不上。试过把螺丝扭出来再装过还是对不上- -

网友:
沿主轴方向看,中联那个槽是歪的
不知道我眼睛歪了没

楼主:
可能拍摄角度问题拿起垂直看是直的- -

网友:
应该加工误差不会这么大的。。。是不是套反了。。试一下。真不行就找售后服务了。

网友:
感觉是LZ安装问题呢

网友:
你把连杆什么的都拆了,装上后在装连杆

网友:
太粗糙了,次品

网友:
 超长主轴 。。。这玩意还是用好点的吧~

网友:
这是明显的装反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FY就这质量啊   以前就知道FY次   没想到怎么次  看我的旋翼头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夹口里有些铁渣顶着夹不紧导致不对位- -打磨掉现在套得上了

网友A:
买不起亚拓的啊~就算1次性买套亚拓也会慢慢变山寨的,还不如直接玩山寨了

网友B:
19楼有点恶心,有亚托的450也不至于这么显摆吧!

网友C:
楼主全套下来多少米啊 给个链接呗 我也想买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空机299元 、922+933X3 255元、KDS800 160、电机70来、电池105、控600 、桨9元的木头~其它小零件个位数价钱就不说了。。。我都是在TB上各家店里找的~没有1家全部有的

网友D:
299空机是山寨的,不是飞跃的

网友C:
有点麻烦啊

网友E:
批锋,出厂前没有de-b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