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sport电机老是停转,請前辈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楼主(2011-03-29):
亚拓sport,原厂高级套裝版,780陀螺儀,改S9257尾舵机,8FG控、6108sb接收。每次起飞,飞一、两分钟后着陆,再加油门电机卡卡的转两秒钟左右就停了,再收油再加油还是如此。以为电调或电机溫度过高造成,哪知道拆下电机空转也是如此。郁闷死了!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啊?补充一下,机机从来未炸过。

网友A:
Check the Servos first.
See this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6

网友B:
我以前用ZTW40A的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电调里面的电感坏了,拿去修好后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the Servos first.
See this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3162&extra=page%3D6

谢谢老兄!我和你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的是只要刚加油时不停,飞起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时就根本飞不起来。四个舵机中我只拆过9257的后盖,还是刚买来的时候检查真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ZTW40A的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电调里面的电感坏了,拿去修好后就没事了

要是电调坏了就不好办了,来回寄麻烦死。

网友:
电调过热保护?电调坏了?应该没其他原因吧!

网友:
不是电调坏了 而是却相 他是3相电,检查香蕉头接触是否有虚焊,是否松动。

网友:
电调设置成了高电压保护吧?

楼主:
发现电调T头有一端脱焊了。焊上再试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