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DIY一台玩具级的线切割

楼主(2011-03-29):
进行的了控制系统的编写上

   请问 :

         线切割的走行速度 有多快   给个参考范围 比如 割铁  米/分钟

http://boke.qq.com/play.html?v=7MlxuKAsPrY
初板的走线部分试车 录象 -----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线切割的进给速度好像是根据电流反馈实时变速的,具体割的快慢要看铁板厚度,皂化液排渣的能力,实际的数据一些厂家的网站上应该有显示每分钟割多少平方毫米的吧

网友:
楼上正解.但严格来说,线切割电路取样取的是的电压,跟据间隙电压动态调整步进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137333933,我感兴趣.或者有你需要的资料,我现在上班有时会操作一下线切割

~~~太好了在广州的~~~~~    我已经查到了一些

商业机械的设置还挺多的 呵呵

电源我只作个简单的 脉冲就算了   玩具一台一折腾哪么多了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
想法不错,赶紧折腾

网友:
出HL盗版线切割控制卡一块,250元,这也是商家连机器卖我的,盗版有问题,不敢用,但能用,把客户零件切坏损失不小,有人要就出手,添点钱买正版的

网友:
楼上的,我的阿奇也到家了,昨天试机了,结果他有两根3相4线,我大概接错了根,结果一团火,现在木得启动啦 有可能要向你学习改雕刻机啦

网友:
我有台线切割电柜,很小象电脑主机那么大,什么都集成在这里了,DIY的话可以仿

网友:
阿奇是铝丝筒,直径小还短,绕丝少,没有前途,改吧,不过坛子有人要配件,你可以拆开卖,工作台上两个横杠有没有?我另外一台机器没有,出给我

楼主:
http://boke.qq.com/play.html?v=7MlxuKAsPrY

简单的开机了.................

问题多多

控制程序

   // 录象由于要1~2天才能通过审核....  代码已经是从新写过的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2;       //进入设置菜单
sbit  key2 = P3^3;       //确定设置
sbit  key3 = P3^4;
sbit  key4 = P3^5;
sbit  key5 = P3^6;       // a1 ++
sbit  key6 = P3^7;       // a  ++

sbit  key8 = P3^0;       // a1 ++
sbit  key9 = P3^1;

uchar code table[]={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0xff};

uchar code zj1[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P10~3. P20-3
uchar code fj1[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P10~3. P20-3
uchar code zj2[8]={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 ////P14~7.
uchar code fj2[8]={0x90,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 ////P14~7.

void delay(uint z);

uint aaa,bbb,ccc,ccc2,ggg,ggg2 ;
uchar smg,i2,i;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smg++; //数码管
    //ccc++; //
    ggg++; // 电机1
    ggg2++; // 电机2

        TR0=1;
}

/********************************************************/

void delay(uint z)
{
   do{

_nop_();_nop_();_nop_();
     }while(--z);
}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为方式1
TH0=(65536-2000)/256;                  //给T0赋初值
TL0=(65536-2000)%256;              //定时5ms
ET0=1;                       //使能TO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使能
TR0=1;                                          //T0开始计数
bbb=100;
ccc=30;
ccc2=40;
ggg=0;
ggg2=0;
i=0;
i2=0;
//aaa=1;//测试
//P2=0xff; //测试
//P1=0x00;//测试
while(1)
{

if(key1==0)
{
aaa=1;
}

if(key2==0)
{
aaa=2;
}
if(key3==0)
{
aaa=3;
}
if(key4==0)
{
aaa=4;
}

if(aaa==1)
{

if(ggg>ccc)
{

ggg=0;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i++;
if(i>8)
{
i=0;
}
}
if(ggg2>ccc2)
{

ggg2=0;
//  P1=0x00;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i2++;
if(i2>8)
{
i2=0;
}

}
}

if(aaa==2)
{

if(key3==0)
{
ccc++;
delay(300);
}

if(key4==0)
{
ccc--;
delay(300);
}

if(ggg>ccc)
{
ggg=0;
i++;
if(i>8)
{
i=0;
}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
}
if(aaa==3)
{

if(key3==0)
{
ccc++;
delay(300);
}

if(key4==0)
{
ccc--;
delay(300);
}

if(ggg>ccc)
{
ggg=0;
i++;
if(i>8)
{
i=0;
}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
}
if(aaa==4)
{

if(key3==0)
{
ccc++;
delay(300);
}

if(key4==0)
{
ccc--;
delay(300);
}

if(ggg>ccc)
{
ggg=0;
i++;
if(i>8)
{
i=0;
}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
}
/*

*/

    }//w1
}//ma

网友:
太牛了,还是慢走丝的

网友:
牛,等你的成品看看

网友B:
看了好象线很晃啊,导线轮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好象线很晃啊,导线轮要调整

的是  走线的速度太快 2个电机还没控制到时给量平衡/平稳   .张紧机构的电路反馈还没写入控制程序  ,  89C52已经烧坏一片看来要上光耦了

网友:
这丝架也太高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是  走线的速度太快 2个电机还没控制到时给量平衡/平稳   .张紧机构的电路反馈还没写入控制程序  ,  89C52已经烧坏一片看来要上光耦了

张紧机构要用到电路?导轮在轴上,由轴承固定,轴承另外一边也是轮子,用弹簧可调张力,摩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紧机构要用到电路?导轮在轴上,由轴承固定,轴承另外一边也是轮子,用弹簧可调张力,摩擦轮

2个卷线的电机    卷上线后由于   直径在变动   大的在慢慢变小 小的在慢慢变大  我原计划在接上一个电阻器实时采集到 张紧轮的位置从而控制 2个电机的转速

不过后来 选到的电机~~力不是很足够    带起来不大行  就简化了方案    张紧器2条有 开关 张紧器到达最边时就会反馈出开关信号   MCU接收到这个信号后改变2个电机的速度 以保持一个合理的张紧力

网友D:
线切割应该是按平方尺寸计算的(MM),根据电压反馈信号,自动回退或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应该是按平方尺寸计算的(MM),根据电压反馈信号,自动回退或前进。

线切割应该是按平方尺寸计算的(MM), 理解为材料的厚度

根据电压反馈信号,自动回退或前进。   工件给进控制?

哪这丝线是不停的在走动 还是放一次电在动一下

网友:
机器的确都是人做出来的。

网友E:
严重关注,高频部份楼主如何实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手啊       顶    想学习

网友F:
引用 楼主:

线切割应该是按平方尺寸计算的(MM), 理解为材料的厚度

根据电压反馈信号,自动回退或前进。   工件给进控制?

哪这丝线是不停的在走动 还是放一次电在动一下

哇!!!搞了半天你连线切割是如何工作都不知道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搞了半天你连线切割是如何工作都不知道就。。。。。。。。。。。。。。。。。。。。。
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搞了半天你连线切割是如何工作都不知道就。。。。。。。。。。。。。。。。。。。。。

是阿 我DIY完了哪个 电火花机 想来线切割玩的人少  电源原理又差不多就 上了(其实是有一些铝合金边角料在,不折腾点东西对不起,银河系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关注,高频部份楼主如何实现呢?

目前先试试串入 一个 13007 作 斩波型脉冲 (模拟部分我学得无敌差,只好到处问题高手了)
以前作一过BOOST的升压电路也是用 13007  大该在 600V 3A 的性能  现在就怕这个 3A ~~~~很可能会成了烧鸡饼 (电源出来的变压器才 30W~50W  110V 电流小于 0.25ma 但经过电容蓄存后瞬间电量还是很容易过 100A...... )

楼主:
最新进展

网友G:
机械部分不难 难的是高频电源和间距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部分不难 难的是高频电源和间距控制。

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慢慢来把 反正小玩玩

我是个想法多多 的家伙   甚至到放电距离控制我也去查了些资料 感觉其实能把几个专业的人整合在一起就成了 要一个人什么都自己去学又累又慢

网友H:
哥们。虽然我没见过线切割。也没用过线切割。 但是否导线轮应该不是那样的?  那么大一个槽 你如果确定丝的位置呢?
应该是v形槽吧?

我也想diy线切割呢 电源部分不懂 呵呵
想用单片机控制MOS 来叫一个56V 5A的电源进行高频放电 这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虽然我没见过线切割。也没用过线切割。 但是否导线轮应该不是那样的?  那么大一个槽 你如果确定丝的位置呢?
应该是v形槽吧?

我也想diy线切割呢 电源部分不懂 呵呵
想用单片机控制MOS 来叫一个56V 5A的 ...

图上的导线轮太小了  没看清 上边是有V型槽在哪定位的

单片机控制MOS 来叫一个56V 5A的  ~~~放电技术还没研究到哪  反正资料集中在开关电源哪块了 就看是不是要作得很好了 我是玩玩了事的不打算花太多精力

网友H:
电源部分弄个环牛 直接整流不就ok了么?
自己做开关电源的话岂不是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部分弄个环牛 直接整流不就ok了么?
自己做开关电源的话岂不是很费劲。。。

你的这个方法是电火花板本  的最原始应用  .....

  当然是提高效率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方法是电火花板本  的最原始应用  .....

  当然是提高效率了

请问一下 真正的线切割是什么样的电源呢?
我想的是 单片机和mach3结合 单片机检测电流 来提供反馈给mach3来调节进给速度。不知mach3有没有接口提供。如果没有的话只能单片机模拟按键来控制加速减速呵呵。
另外如果短路了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网友I:
丝抖的太厉害啦,这样能工作?

网友J:
抄过成品宁波长光的高频。
控制是单板机搞不懂,压频用的是4046吧,频率从2000MS到。。。。控制中断从而控制速度,临界电压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 真正的线切割是什么样的电源呢?
我想的是 单片机和mach3结合 单片机检测电流 来提供反馈给mach3来调节进给速度。不知mach3有没有接口提供。如果没有的话只能单片机模拟按键来控制加速减速呵呵。
另 ...

还是哪句雷人的   没用过没搞过  全凭现有的知识去分析可能的工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丝抖的太厉害啦,这样能工作?

哪是弟一次 走丝部分的试机    给时速度达 4cm/s     现在计划在正常工作时 速度只有在 0.2~1.5cm/s   呵呵

在网友的一个图片中 得到的灵感(仿制) 改良了张紧器后 效果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抄过成品宁波长光的高频。
控制是单板机搞不懂,压频用的是4046吧,频率从2000MS到。。。。控制中断从而控制速度,临界电压是25V

我到是要用 51来控制这个 频率  只是 1T 的51 最快也只能上 35M 而我手上也没这么快的晶振  加上其它任务也就在 5M 以下的控制速度

  搞这个电源估计又有一些高手要被我麻得发狂 ~~~~ 哈哈

  我有过一个想法  暂波的速度快到比放电的速度快  这个就有可能产生  可控制的电弧长度  这样就能达到精加工极精度~~~我又在YY了~~~ 哈哈

  我作到能把铁疙瘩切下来就 告一段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等啊

先过完 5.1 之后 6.1    但愿不用过 8.1 哈哈

楼主:
完成走丝部份了  张紧器达到预期目标

还有 供水部分 ,电源,控制器(2/3), 还有什么了 想到了在说

网友L:
好像绕丝两个电机就是两个直流机吧,不像是步进啊?两个电机绕线速度不匹配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绕丝两个电机就是两个直流机吧,不像是步进啊?两个电机绕线速度不匹配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是步进来的 还是带变速箱的
张紧器反馈 过紧过松(DIY了2个带回弹力的开关) 之后修正转速就是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步进来的 还是带变速箱的
张紧器反馈 过紧过松(DIY了2个带回弹力的开关) 之后修正转速就是了

哦,这个想法好!楼主的绕丝功能基本上完成了,自动进给有没有着手开始做?

网友:
我有一台闲置的谁要 便宜给他qq602463699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哦,这个想法好!楼主的绕丝功能基本上完成了,自动进给有没有着手开始做?

工件给时的只 放一条轴进去先(可以从上一次D的花火机上折)或重新作一个也简单多了  反正驱动电路已经在DIY火花样的时候 ok 了

迷你电火花机录象
http://boke.qq.com/play.html?v=77IWIrncFHk

http://boke.qq.com/play.html?v=77IWIrncFHk

楼主:
基本的几个数据 也作通过串口通信可以直接显示出来了

楼主(2011-04-30):
昨晚上又搞了搞

楼主:
漆包线去皮是个  麻烦事阿~~~~除了用脱漆剂还有什么化学的方法

网友M:
直接去买一些钼丝不更省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接去买一些钼丝不更省事吗。

广州哪有 我量又不用太多

楼主:
边看波边调整这个通过串口直接显示出来的菜单

网友N:
楼主精神可嘉,
张紧结构可以参考shiyan先生的文章,多功能机床

但是希望楼主还是能抱着精品意识,做出台超越前人的精密机械
而非简单的重复,甚至品质不如市售的2-3万商品机

让后来的兄弟能踩在你的肩膀上,有新的超越

你说呢

网友:
我也想D一台线切割JJ玩玩,用处很大啊,目前正在收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精神可嘉,
张紧结构可以参考shiyan先生的文章,多功能机床

但是希望楼主还是能抱着精品意识,做出台超越前人的精密机械
而非简单的重复,甚至品质不如市售的2-3万商品机

让后来的兄弟能踩在你的肩膀上, ...

经验无 这是弟一次作线切割 真机械模都没模过了
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台桌面线的"玩具"专门切断一些不好加工 硬金属而设计的,跟本没有精度的概念。:P
作这东西烧时间和银子(其实是手工D零件的后果.......)
娱乐娱乐了

楼主(2011-05-30):
有事忙停一个月左右~~(已经过了快半个朋了~~哈哈)

网友O:
单片机C程序好用吗,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单片机C程序好用吗,请教一下

来晚了....  什么问题

网友:
很有意思。去年买线切割的滑台时带了点线切割的机械附件,等楼主的做好了,仿一个。

网友P:
有才气  ,不过能不能做的好看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才气  ,不过能不能做的好看些啊

~~~用料恶劣是我的作风....... 哈哈

网友(2012-07-31):
提高精度,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