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可从电脑取电供应遥控器的模拟器???

楼主(2011-03-29):
有没可从电脑取电供应遥控器模拟器???
玩模拟器费电,给遥控器充电很烦,那种一体化的模拟器虽然方便,但手感差,且不经用。

网友:
直接搞一电源就可

网友:
充一次电每天用1小时候要用差不多半个月了

网友A:
用镍氢电池很方便的,模拟器能飞10个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镍氢电池很方便的,模拟器能飞10个小时了

有时候兴趣来了,一晚上都要飞4、5个小时!

网友:
我试过USB口取电,但是失败了。

网友:
USB取5V电,让后用升压模块转成12V,就可以给控供电了。

网友(2011-05-23):
俺买的十二合一可以260多大元

网友:
这种模拟器比较多的

网友:
深更半夜折腾天6A的USB供电模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903

网友:
我直接把通往发射板的电线剪断了,省电多了。

我没有真机,所以用不着发射。想以后用还可以焊上。

网友:
太多了,如SM600

网友:
直接用电脑电源接出来就行了,里面有几个电压等级,我的天6用12V也这样接出来玩模拟,好用

网友:
台式机电源提供12V,打开机箱可以看到硬盘接口的电源线 其中两根黑色的是地 红色的是5V 黄色的是12V 接出来用就行

此外 笔记本的适配器 一般也是11v-12V的

网友:
直接用电池最方便了

网友:
锂电就好

网友:
还是用镍氢电池

网友:
可以买个12V的外接电源,控上的外接电源孔可能要改接一下. 不过还是用电池安全点,晶振拨掉很省电的,才几十毫安.  12V比10V的电流要大很多.

网友(2011-06-28):
其实所有的控主芯片大约都是5V的.所以改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模拟口实在没有5V接头的,也能利用空余接头自己强行插队.如华科36#

网友:
我用DC2DC升压改过个0406, 手感太差给我弟玩去了

网友B:
锂电好啦,充一次点够玩好久了,那么折腾干嘛,且好控也不舍得那样证吧。
一次玩4、5个小时太疯了吧,而且就算是也不可能天天这样吧。飞飞机都要准备一堆的电,不在乎这一个锂电啦。
开机时不开发射功能就好了,也很省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