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量的老百分表70元,贵不贵?

楼主(2011-03-29):
星期天逛街,在一个机床配件商店看到一个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生产的百分表,6钻防震,精度0.01,老板说是个古物了,要卖70元,看样子是年头很久了,但没有用过,固定螺丝孔有一个有丝锥断在里边,然后从旁边重新钻的孔。掂掂分量,还挺沉的。70元买的话合算不?

网友:
好用就不贵

网友:
即使是6钻的,拿电钻折腾过我觉得质量也好不到哪去,想想我们平时是怎么保护表的吧……

网友:
因该是好东西,老产品质量都是不错的,那个事后才、生产的产品都是不计成本的,都是用来使用的,不像现在,都是用来赚钱的

网友A:
有丝锥断在螺丝孔里面还算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丝锥断在螺丝孔里面还算没有用过

看样子是在装配攻丝的时候断在里面的,没有取出来。凑合着用上了,要是在更早的年代,估计肯定当废件处理掉。

网友:
我看不值,买的总没卖的精

楼主:
那我就买个现在生产的40元的用吧

网友:
你看看我的帖子把,看看表的对比
起码要买真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19楼

网友:
不会是报废表吧。
看样子应该是维修过的,大厂里一般有计量器具检定、维修这一块儿,这个应该是维修过,如果正品出厂,至少不会有断过丝锥另钻孔的现象。
你看看表针所在位置,把测头冲下,表面对着自已,表针应该指向表盘的左上角45度左右。
用手指压一下测头,全程不能有不均匀感觉,调整表盘,使指针对准零位,快速收回手指,让测头迅速回位,看看表针是否还能回到零位,如果不能回到零位,看看差值是多少,超过一指针宽度(大约是一个刻度值的1/5)的就不要考虑了,打开表盖,看一下里面的齿轮、齿条,有没有断齿或变形的。
收藏的除外。

网友(2011-09-05):
应该不靠谱的,本来精度要求高,又改过,使用起来悬

网友:
精度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