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调整油门行程了?

楼主(2011-03-29):
我的四轴电调是XXD黑线20A,
装KK的时候按说明可以调整行程,启动一致!
但是今晚换上FY90Q,发现没法调了?这是咋么回事涅。。。KK上需要把Y调0然后就能了,FY上不知咋弄。

求指点

网友:
据说黑线的调油门行程有点问题,好几个人搭配KK用都不行,原来要Yaw调0?

楼主:
FY接线

看着没啥问题吧?还是控需要特别的设置。。俺用的天6A

楼主:
怀疑是90Q接线导致

FY90Q需要拆电调红线安装。现在电调行程不能调,连接收机失控保护也不能了,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