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黑旋风涵道配置!!谢谢指教啦!!!!!

楼主(2011-03-30):
我的F22  原先KV2600 30A电调  买的整机  感觉推力不够  最多飞20多米高 就飞不上去了    我现在换了黑旋风KV3200  好盈60A电调 4S 2200 20C电池  我秤了下重量 加电池是1050G   为什么还是不能垂直上升  就是达不到1比1的推力    请问是我的配置有问题吗  电调小 还是电池小?

   跪求  各位老湿  给我指点下!

网友:
是环球飞的F22么?如果是,只能用64MM涵道,两块4S-2200电池,推重比不能达到1。不过一般的飞行没问题了

网友:
能飞20米也应该能飞200米吧。。。

网友:
我的F22   2208   KV2600   30A  XXD电调    3叶浆  修整短了   垂直爬升比用5043要好的多,11.1  2200电池

网友:
您好,您这种机型不适合用KV3200的70函道,螺旋桨结构和涵道机结构不同,如果想改函道飞机,建议您用64函道配KV4800电机,60A电调就可以!谢谢!

网友:
严重同意... 楼上的  最好能上25C的4S

网友A:
哈哈哈 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改的。。 我是用用2个KV4800 在用2条40A电调! 是2条哦 这里不可以省的 应该电机同步的问题。如果用一条的话 自我感觉总是一边风大一边风小 还有电机启动时不能一起动。所以我从电池输出那里就了Y线把电分别给2个电调在输出给电机 这样解决了很大程度的同步问题。
电池用25C 我自己是用4S 2200 25C   有时候没电池了还想飞的话就是3S 2200 25C 2个串联  放心 我用的是2条电调不会烧的 只是飞行时间要减短之2分钟  6S电飞 感觉飞机特别重 所以很少用。  我这个配置已经超1:1的推力了垂直拉升可以上100米以上才向下掉。

网友:
没玩过F22,不过我的黑旋风70涵道单个用4S25C2200电推力可达1200G,应该是电池C数不够或者进气量不够吧,开个作弊孔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改的。。 我是用用2个KV4800 在用2条40A电调! 是2条哦 这里不可以省的 应该电机同步的问题。如果用一条的话 自我感觉总是一边风大一边风小 还有电机启动时不能一起动。所以我从电池输出那里 ...

你说的两组3S电池串联,我相信是错把并联弄混成串联了。kV4800的涵道上6S电池的话,确实会非常暴力的,电机电调电池会暴力的变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苍蝇大哥 是串联。。并联的话还是11.1V  不是22.2v。 6S是很暴力 所以在飞的时候不全油门 这样可以保护电池和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苍蝇大哥 是串联。。并联的话还是11.1V  不是22.2v。 6S是很暴力 所以在飞的时候不全油门 这样可以保护电池和电机

很好,现在的人真是只有不敢想的,没有不敢做的。好啊,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kV4800的电机上6S电池,就相当于kV9600的电机上3S电池,还能带动64涵道……

网友:
方案1
|3S 2200 25C -------> 40A电调---------KV4800
|3S 2200 25C -------->40A电调---------KV4800
-------------------------------------------------------------------
方案2
|4S 2200 25C--> | ------- 40A电调---------KV4800
                      --> | --------40A电调---------KV4800
-------------------------------------------------------------------
方案3
|3S串3S=6S->   | ------- 40A电调---------KV4800
                    ->   | --------40A电调---------KV4800
-------------------------------------------------------------------

究竟哪种方案强呢? 大家讨论一下  都是双发电调信号线Y连接
那么电源部分怎么连接才能暴强?

我在使用方案1

网友:
如果你不想换电调和电机,请选择方案1,这是唯一不会伤到你设备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