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自制十字滑台,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1-03-30):
托人做了几个燕尾滑轨,刨床加工的,调质后法蓝,现有如下问题:
1、平行度不好,导致华东不顺畅,且松紧不一致
2、有点儿薄,如何加固

网友:
刨床,,,,要刨出够用的精度挺难的喔。差的不多的话用油石磨磨吧,斜角部分用砂轮把油石弄尖了磨。差的多的话可以试试小电磨上小切片打磨完再油石磨。

网友:
想办法导轨磨,磨一下

楼主:
不是润滑问题,是大头小尾,用什么方法处理啊

楼主:
怎么测量,怎么刮削,不会啊

网友A:
调质后发蓝--------是钢的吗?钢的调完质就表去指望刮了。铸铁的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发蓝--------是钢的吗?钢的调完质就表去指望刮了。铸铁的还差不多
45#钢,难为死我了,不调质好了,现在硬度不小,没有加工设备,只能手工处理,办法没有中,大家支支招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不上忙,加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钢,难为死我了,不调质好了,现在硬度不小,没有加工设备,只能手工处理,办法没有中,大家支支招
电磨上小切片打磨完再油石磨-=---跟你说了啊。估计就这个方法适用点了。电磨也不贵的东西,几十块钱。另买点小砂轮切片,那个很薄的。用来打磨要动作很轻。还有小砂轮和金刚石切片磨针什么的。都不贵的东西。没有机器设备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磨上小切片打磨完再油石磨-=---跟你说了啊。估计就这个方法适用点了。电磨也不贵的东西,几十块钱。另买点小砂轮切片,那个很薄的。用来打磨要动作很轻。还有小砂轮和金刚石切片磨针什么的。都不贵的东西。没有机器 ...
清明节放假有得弄了,估计三天不用干别的了,就在家“磨蹭”吧!

网友B:
测量的时候拿两个圆柱的东西放在燕尾里面,用卡尺卡两个圆柱就能看出误差,刨床基本上属于粗加工,楼主经过发蓝处理后更加导致了手工加工的难度,实在不行拿铲刀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时候拿两个圆柱的东西放在燕尾里面,用卡尺卡两个圆柱就能看出误差,刨床基本上属于粗加工,楼主经过发蓝处理后更加导致了手工加工的难度,实在不行拿铲刀上吧

这样做?

网友C:
手工对大小头没用的。非要用手工的话,专门折腾它,1周吧。啥事不干。

楼主只有两种方法。

1,找铣床重新精加工。

2,卖给收破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对大小头没用的。非要用手工的话,专门折腾它,1周吧。啥事不干。

楼主只有两种方法。

1,找铣床重新精加工。

2,卖给收破烂的。
消防队着火————没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防队着火————没救了?

自已铲什么的,都不用考滤了。搞不好的。

网友:
导轨需要上磨床继续加工的。。。。。这活俺干过

网友A:
没事的,反正你做了也不是用在什么精秘设备上的。砂轮磨磨再油石磨磨就行。注意只能修一边,另一边就作基准不要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反正你做了也不是用在什么精秘设备上的。砂轮磨磨再油石磨磨就行。注意只能修一边,另一边就作基准不要去动。
ok

网友:
已经是高人了,

要是我,就只能留给收破烂的伺候了

网友D:
楼主,你真笨,对半剖开,放平整的地方矫正好,焊回去!再磨磨就ok了!!

网友D:
2、有点儿薄,如何加固
更简单,直接对半剖开后,放到钢板上,矫正好,用沉头螺丝一排排紧固,或焊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