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架粘歪了,如何处理?有照片

楼主(2011-03-30):
板子好像不太好,粘之前不平,经过几分钟的浸水,后来又用玻璃板压来,粘的时候基本平了,但是板子有点潮,粘好后中间两条长的板子变型了,整个架子有点歪,请问这个该怎么处理?请多指教。

网友:
木片一潮。变形是必然的。502粘的话,从结合部小心掰下。然后用砂纸小心的打磨下(把502胶磨掉)

楼主:
 我用的是502定位,然后又在结合处加了比较厚的AB胶。怎么办啊?不想再割一套板子了,太费劲了。

网友:
AB胶就用小刀刮掉吧,慢慢来,只有返工了

网友:
可以不返工。

先把甲板做好,然后把你这弯了的架子与甲板粘合,粘的时候把架子校正后精确定位并固定粘合。
甲板粘好后架子可以基本校过来了,然后蒙船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O?

坛子里下的图纸,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这张图纸好打印,5张A4纸。

网友:
可以不反工的!方法是找个木板把船的骨架放在木板上再在骨架的四周用小钉子钉在木板上来矫正,矫正好了就可以粘上底板,等底板上胶固定牢固后再拿起来粘面板!

网友:
可以试试用蒸汽加湿木材,矫正后用夹板固定充分干燥后做防水涂层然后再拆掉固定的夹板。

网友:
高手可否 给我份这船的图纸   luxiaohua1017@hotmail.com

网友:
這個O我也做過,圖紙不是很準確,需要改動很多地方。。。如果是新手的話建議先弄條玩具船改裝試手或直接淘寶船殼

网友:
这船我做过,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