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给新手如何G4中设置3D飞行模式

楼主(2011-03-30):
花了很长时间,潜水查阅帖子很久,思考了很久,终于设置出了3D模式,经过论坛确认,我的操作方式也是正确的了。
就把我的设置经验写出来分享给和两个星期之前的我一样想飞3D却一头茫然的那些人或者以后来的新人。

本篇说明:我的G4是部分菜单汉化过的版本
本篇对象:新手,安装了G4,不会3D,没飞过3D的新手。
本篇前提:可以用遥控器在G4中乱飘飘的乱飞了的新手。
本篇所有的常识都来之这个论坛中的各个高手发过的帖子,我重新揉了一下的。
避免新手在融合的时候,像我一样,走了弯路。

1. 在Aircraft菜单中,点“选择飞机”先选择好一架飞机,例如Dominion 3D
2. 在Aircraft菜单中,点“Edit Dominion 3D”选项进入编辑
我的理解是,3D飞行的设置,是针对每架模型单独设置的,就跟调试新买来的飞机一样。
你新买一架,就要针对它进行一番新的调试。如果我的理解有错误,请高手指出来。
3. 在Aircraft Editor**框中,查看Electronics->Throttle Servo信息,
这里可以看到有Receiver Channel x这样的信息,如果不是,则要多进行一步查看。
如下图:

如果是上图,则再点开Headspeed Governor,如果是其他信息,一样的类似方法点开查看。
如下图:

可以看到Throttle Servo最后对应的信息时Receiver Channel 3
4. 根据上面获取的信息Receiver Channel 3,继续往下打开
Channel3对应的Software Radio -> Output Channel 3的信息
如下图:

5. 点开Normal子项,如下图:

6. 点开上图指出的按钮,进入设置油门曲线,如下图:

7. 如下图所示,禁止Idle Up 1,避免干扰:

8. 设置Idle Up 2的3D模式以及3D下的油门曲线,如下图所示:

9. 最后,我承认我不懂HOLD干什么用的,以防万一,我把hold关闭了,
如果你懂得,你自己设置一下,如果你跟我一样新手不懂,就关闭吧。
我相信有一天,经过潜水,恍然大悟时候,就明白了,再Hold改回来就是了。
如图:

10. 查看螺距曲线的软件输出通道信息,如图所示:

11. 设置普通模式和3D模式下的螺距曲线

这样,就完成了3D和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设置,可以在G4中飞3D了,
就算是4通道的遥控器,也可以通过关闭普通模式,来直接进入3D模式飞3D了。

这里还有一点我没搞明白的,就是只能另存模型数据,或者只能保存导入的模型数据
原始的模型数据无法直接保存修改。不知道是我的G4问题,还是G4就是这样的了。

附带加上切到3D模式后的油门操作说明,以前没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
1. 3D下,油门拉杆中间位置,新手当做油门为0来记忆,实际上是螺距为0,升力为0,相当于0油门
2. 3D下,油门拉杆下拉到0,倒飞状态油门最大,如果你模型姿态是大桨朝上,就直接高速坠地了。
3. 3D下,油门拉杆从中间往上推,可以当做普通模式来操控。

好了,祝还不知道如何G4飞3D的新手体验一下3D的乐趣吧。

网友:
好贴,我正准备下 载G4,我的沙发呢

网友:
G系列是不错的模拟器之一。
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是全英文版本 看不懂 像文盲一样

网友:
我英语水平差,看不懂!

网友(2011-06-07):
可惜我用不了这个设置,当执行到Software Radio 这一步时只要一点击就立马转到刚开始G4的启动画面了!不知哪位高手能解此招?

网友:
太高深了,可能弄不了

网友A:
比凤凰复杂N倍

网友(2011-07-08):
太棒了,LZ

网友:
看得头晕,还是要学习提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太棒了,新手体会了3D,谢谢楼主,希望今后有这样的好贴

网友(2011-08-10):
如果不设置就不能飞3D吗?太复杂了,我平时只会进去设置好通道就开始飞了

网友:
G4太复杂了   还是凤凰好

网友B:
刚设置完了,谢谢楼主

网友C:
我的是用控里硬件设置,跟设置飞机一样。用直机模式飞,还带混控。

网友D(2011-10-16):
谢谢了,刚设置完

网友E:
 此贴必顶!娄小虎辛苦!!!

网友F(2012-04-30):
回复 网友G:
好贴,准备下 载G4

网友H(2012-09-23):
好像不用如此复杂,
一个是第七通道是拉烟--熄火开关
,一个是--第八通道3位开关---调到右边是普通模式,中间是idel1--3D模式,左边是idel2.
必须有2个开关通道影射到7&8通道.

网友I:
借鉴楼主的经验

网友J:
LZ真辛苦啊,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比凤凰复杂N倍
强烈支持此看法。

网友K(2012-11-07):
G4哪里下 载?

网友L(2013-02-16):
厉害,不过我的USB好型直接可以飞3d呀,好像用的是默认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好像都是直线。hold不知道是不是油门保持,或者是什么,我也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