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3-30):
我的X450机架损坏,又制作了一副,但各边加长了5cm变为550mm(还没装好电子设备)。不知道飞行时会比450有什么变化。请指教。

网友A:
会有少许变化。不过飞行没有问题,
如果飞行出现不太平稳的情况,可以微调下PID参数
具体方法是把P值调大5-10%

楼主:
多谢,等安装好试飞时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