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项电机变单项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手里有两个用380伏电的砂轮机,都是三项的,一个550瓦,一个250瓦,都是2800转/分。由于没有工业电,想把它们变成单项的用220伏的家用电。想请教一下懂
电机
的模友,重新缠绕线圈大概需要多少钱,重新缠绕后砂轮机的功率和转速是否会受影响。谢谢

网友A:
重新绕线是浪费
卖掉吧或者用变频器使用。

网友B:
卖掉换新的!或者接电容,功率大打折扣!或者变频器,待机昂贵!

网友C:
加变频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加个电容就能转动,功率不清楚

网友E:
变频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F:
买个变频器或者加个电容
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G:
电机改成三角接法。
然后用加电容运行,应该功率是原先的75%吧,记不清了,如果长时间运行,有过热的趋势。但是自己家里用,平时玩玩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改成三角接法以后用变频器运行。这个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功率不受损失,还是原来的那么大,还可以调速呢。家里磨菜刀的时候转速高容易发热退火,用变频器调的转速很慢,就可以磨了。
变频器用单相220的。选一个大点的,将来再有别的设备都可以接到上面。

网友H:
用变频器最科学,功率,转速都没问题,效率也高,前提要有米。若米少加个电容也能对付,但功率及转速都要降低1/3以上,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可以采用。本人80年代初在上海虬江路淘了一只三相鼠龙电钻,当时一大堆卖不掉,私人买了不能用,公家更是不会买这种二手货,所以便宜呀。加了一只电容后用了近20年都没舍得丢,噪音低转速也正好就是稍重点,还不怕过负荷,后被老同学拿去了。
加电容的方法有三种:1,三角形接法时,AB接电容,AC或BC接电源(看转向)。2,三相绕组独立时,一组接电源两端,另两组串联后再串入电容也接电源两端,若转向不对将其中的一路掉头接电源即可。这里要说明的是那两组串联的绕组要注意同名端,若串反了两组磁力线相抵电机是不会转的,可大胆试验短时间接电接反了也没关系。3,三相绕组独立时,一组接电源两端,一组串电容后也接电源两端,还一组空着不用,若转向不对,将某一组反解即可。
电容选择:电机功率越大电容也越大,一般在5-30uf之间,总之两路绕组电流差不多相等时的电容值就正好,我选时两路各串一只电流表,先上一只电容,再陆续并联电容。。。电容耐压要交流400V以上,最好用油侵电容。若电机起动困难,可并联一只启动电容,启动时用一只按扭开关接通它,启动好后松开按钮断开启动电容。

网友G:
这才是高手啊。
讲解详细清楚。学习了。

楼主:
多谢几位的建议,尤其是9楼武兄如此耐心,讲解实用详细,好资料。两个砂轮机都是七八十年代的工业产品,用料扎实,舍不得卖掉,先连个电容看看效果如何,实在不行还得买变频器,看了重新绕线成本不划算。

网友I:
加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