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鸟,新手是飞后推还是前推?

楼主(2011-03-30):
各位老鸟,新手是飞后推还是前推?
建议入门什么飞机??

网友:
后推 前拉

网友:
前推的飞机 。 建议epo赛斯娜182 或 KT 微风

网友A:
高置腰推机头向下摔机的时候不容易伤到电机和桨,这是最大的优势。不过,前拉机型的操控感会更好。模拟器能有耐心把起降都练到差不多的话,建议直接上前拉机型,更容易掌握操作要领。

网友:
没前推的 最好还是飞后推的吧

网友:
新手如果不想每次换桨的话,那就后推和中拉机型,好小子、翼龙、飘飘,还有就是小丑鱼、KT板身机。前拉的对于新手来说,只要炸机,桨必断。。

网友:
我玩模拟器2个月,第一个飘飘机飞了15个起落,就上了腰推得KT su27,我觉得关键是模拟器练习好了很重要,我也是新手玩3个月而已。没基础的可以上个腰推带上反角得成品飘飘机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置腰推机头向下摔机的时候不容易伤到电机和桨,这是最大的优势。不过,前拉机型的操控感会更好。模拟器能有耐心把起降都练到差不多的话,建议直接上前拉机型,更容易掌握操作要领。

这个建议靠谱

网友:
胸推最好!

网友:
手推最不容易炸哈哈,
如果LZ在模拟器里面能够做到操作自如了话,就直接上前拉的吧,适应几次就能够爽飞了

网友:
 我改了我的丑飘飘成前拉 因为做太重了 加起来一共400G

网友(2011-12-08):
练习下子吧,有把握了再飞,找个老鸟带着飞。

网友:
腰推  新手

网友:
建议先学腰推的好小子、飘飘 或翼龙。
炸机可检起再飞。

前拉式每炸必断桨,大炸会曲电机轴、烂电机座。
修机多过飞机。

陈伯

网友:
练好模拟,最好练练吊机,可以迅速反应舵面,然后上好小子或塞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