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液压堆高车压不起来了!

楼主(2011-03-30):
手动液压堆高车压不起来了,寻专家门珍!

照片

手动液压堆高车

手动液压堆高车

网友:
能上图吗?一直不了解手动液压堆高车原理。看一下底部是什么构造,学习了。

网友:
是回油阀门或者内油封坏了吧。

网友:
见识一下

网友:
换小活塞的橡胶圈

网友:
油封坏了,换O型密封圈

楼主:
更换了钢珠后,故障已排除

如图所示,在更换了底座右侧内的钢珠后,故障排除!
图中左边的钢珠是老的,右边的钢珠是新的,直径7mm!

照片

拧下右边的螺栓,取出钢珠更换!

拧下右边的螺栓,取出钢珠更换!

照片

左边是旧钢珠,右边是新的!

左边是旧钢珠,右边是新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照个堆高机的下面啊?想知道原理。来些细节图最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图与关键部位图刚刚都上传了,你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底部图在下面有的!今天搞了半天总算是搞好了!
原理就是最简单的千斤顶原理!
图中的单向阀用钢珠代替了,如果当油路中有垃圾时,钢珠被卡住,阀门封不死,就是单向阀关不住失去作用,就出现再怎么压也压不起来的现象!

照片

千斤顶原理图

千斤顶原理图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详细讲解

网友:
学习了,几天前在废品买了一个基本全新的千斤顶花了20元,是10吨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
不知这个起重车的千斤顶哪里能买到,有千斤顶的话自己做一个车应该都不难的。那千斤顶好高,行程大,能提升1米以上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自己做的话这种千斤顶淘宝上卖400多元,废品收购站有找到的话我们这儿是3~4元/公斤!
像上图的叉车,缸长95cm,理论提升高度是150cm,如果将双叉反装(即叉向上,钩向下)可达180cm(不过叉最后放下来会离地面30cm),这种叉车我主要用来装卸卡车上的货很方便的!!!

网友:
看看单向阀 和O-ring。

网友:
原来里面的止回阀是钢珠。。没拆过液压的千斤顶

以前负责输油泵的时候那个叫做止回阀。原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