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再次试验阳极氧化,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30):
负级我用的双狮牌5号电池里面的碳棒,正极用的铝丝接的工件

第一个碳棒冒泡很厉害

第2个略小  第3个 更小   第4个几乎没有冒泡了

我吧电源取开 打了一下电压 自身也纯在了电压

电流不知道怎么的 表上显示的电流很小  我用大的80A充电器也几乎没电流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看铝件 正常吗?

如果反接 反应很大

网友:
这样的接触不可靠的吧,碳棒与电线以及工件和铝线之间实际接触面积很小的。

楼主:
现在的样子  感觉不对了

网友:
这个铝件怎么会成红色的呢?

网友:
还没开始染色咋变色了呢?等高手求解。。。。

网友:
正极接触面积太小了,负极泡进硫酸里的面积也不够,氧化层的电阻是很大的,这样松动连接,不注意碰了一下工件,位置变动电流就没了,我也试过

网友:
如果电解液还是上次那个,可能是铜离子附着在工件表面了,因为上次楼主是用铜线捆绑的工件,铜线浸入电解液通电后分解在电解液里了,换电解液试一下。

楼主:
电解液没有换过哈

帖子  转到重新做了一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xtra=&frombbs=1

网友:
没上色就变色了?

还是巧克力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和你 联系

网友:
碳棒太小 溶液有问题 碳棒换成铅板 把溶液换了 一定要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配酸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