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坛子里装滑轨的xd参考。上班时候看到的

楼主(2011-03-30):
自动化展会上拿回来的资料,没空看,今天看到的。

给大家点参考吧。呵呵

楼主:
两根滑轨平行,其中一根是基准,另一根是辅助。所以装的时候一定要设置一根基准的滑轨。这样也容易调整。

平板上安装的时候可以加工出一条安装面的靠肩。靠肩的精度么由当时加工的设备决定了的。滑轨底座靠上去之后就稳当 了哦

网友A:
理论都是如此.不过diy很多时候.都是以节省成本为主.而且没有一定的加工条件.制作基准靠肩很奢侈的.因为靠肩的精度很重要.不过还是谢谢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都是如此.不过diy很多时候.都是以节省成本为主.而且没有一定的加工条件.制作基准靠肩很奢侈的.因为靠肩的精度很重要.不过还是谢谢提供资料.

其实靠肩的精度不需要高的额,只是一个基准,供另外一个滑轨装配的时候好调试。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么只要一个滑轨装配固定好之后也可以供另外一条滑轨作为参照基准的。
这是书面的理论知识了。
对滑轨固定的方式有参考意义而已。

网友:
销钉固定一般用在从动侧,或者单轨无基准面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