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坦克求救!!!!!

楼主(2011-03-30):
各位坦友:在下的1:16M41冒烟版的为什么会出现遥控时候感觉像是信号一顿一顿的情况啊,开起来走走停停连炮塔转向也是,最开始的时候间隔时间很短,越来间隔时间越长,最后干脆坦克就没反映了?大家都出现过我说的情况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
遥控器
的
电池
必须要用1.5v的不能用充电电池?

网友A:
电池充满电了吗?

网友B: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我就用充电电池,就没有这问题,你是不是没充满电,或者是接触不良...

网友C:
有干扰,换个频段试试

楼主:
电池没电,会有我说的那个现象么?

网友D:
太复杂就不说,说点简单的,1你换几个普通电池试试,2,把遥控器的天线牛扭紧点,3,坦克天线有没有安装上去,4,战车里面的充电电池没电或者电力不够,5,你摔过遥控,可能遥控坏了

楼主:
遥控没有摔过,两个都没有,车里电池刚冲过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天线都有安装,不过遥控电池还没有充过!
各位前辈真的都没有我说的这个现象?

网友D:
遥控电池还没有充过

网友E:
控电电量不足!

楼主:
原帖由
坦克手贝塔
于 2011-3-30 19:30 发表
控电电量不足!
ok,我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