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3相220v输出能否通过使用变压器升压成为3相380v?

网友A:
输入变频器之前就应该从220v升到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变频器之前就应该从220v升到380v

 不会吧!输入变频器之前是单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您试过吗?怎么有种说法会烧变压器?(当然很可能是JS为了销售自己的高价的单相220转3相380的产品而专门危言耸听)我非常想了解是否有人这么用过,因为3相220有些场合是无法完全替代3相380v的

网友:
变频器就选用输入电压为380v的,220v 单相用变压器升压成380v,(工频变压器只能将电压改变,但没有相位,即单相220V 只能变成单相380V,不可能变成三相,他根本就没办法变三相),把380v变频器的输入缺相保护取消。(但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有此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变压器把电压从单项220变到单项380,接380变频器(把变频器缺项保护去掉)
这样是不是挺麻烦的,用单项220变三相220不省事吗

网友:
是挺麻烦的,而且成本还高。只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比如电机无法改成三相220v,又不能换电机,还没有380v电源的时候,又或者等等等等。一般来说是不如直接用220v三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