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飞模型的高手应该比飞行员的方向意识更强,大家同意 ...
感觉飞模型的高手应该比飞行员的方向意识更强,大家同意不?

楼主(2011-03-30):
最近都在练习对头悬停,感觉还是有一定难度,再想想3D动作,所以突发这个念头。
因为飞行员在座舱里相当于是一直在对尾飞行,而模型每变换一个位置和角度,控制杆和模型之间的动作对应关系都在随之变化。

网友A:
楼下回答

网友B:
表示否定!你原地转个几十圈再玩试试!

网友C:
霉菌失事无人机都是那些没驾驶过真正战机经验的兵

网友D:
你在天上转来转去 倒过去翻过来看看你还能找到方向不

网友E:
各有好坏

网友F:
飞模型摔了就摔了,真机要考虑自己和乘客的生命,还要保证舒适度,你说那个是高手?

网友G:
地上能看清飞机姿态,在飞机上就不一定吧,真飞机高手都能完全仪表飞行,通过仪表数据判断飞机姿态和航路,做到人机一体,玩航模的感觉就像你在汽车外面练习倒车入库,是必须一点方向感,但是和坐在车里倒车入库比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网友H:
分一般飞行和特级飞行。。要做到航模飞行激烈程度,真飞机和人都受不了的。。。

网友I:
问答都很有趣。

网友J:
可以明确的说,专业飞行员的空间方位感比常人或则LZ所说的高手要强,当然除了个别人外;
空间方位/方向感与操控直机的训练是不一样的;
飞行员的空间方位感是全方位的体能、身体素质、反应等的综合训练;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而操控直机的训练主要是建立“眼-脑-手”之间的条件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