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运行不了的问题(千红请进帮帮忙)

楼主(2011-03-30):
买了个9和1模拟器,凤凰V3.0.P安装后无法运行,提示内存不能为*****很是头痛

网友:
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从新做了系统,做完系统也是一样。其实问题很简单,安装凤凰的路径不要有中文,改成全英的就可以了

网友:
沙发解答正确,加10分

另外目前3.0还没有完整安装包,必须先装2.5.v以后再升级到3.0

楼主:
问题解决了,默认安装到C盘,就可以运行了,已升级到3.0R。中文语言包已经安装好了。新问题产生了,控在凤凰里不知道咋设置,还请帮忙(千红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j有安装包了啊,不用从2.5升级了

网友(2012-02-04):
貌似安装在中文目录下没有问题,WIN7 32位专业版,只是每次进凤凰,而且飞机出来后就总是让我选择控制器,我选择了控制器(自定义的,不是选项里已经有的那些)并重新进入凤凰后,故障照旧,如图

网友:
问题解决,enable第2个控,然后随便选择一个型号的控,之后再disable第2个控,OK

另外安装目录还真是不能有中文的,之前搞混了

网友:
另外市面上那么多模拟软件,个人以为有凤凰足以,其他都可以无视,只有G5还没试过,有时间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