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充电问题,全新手,太多不明白

楼主(2011-03-30):
这两天为电池在闹心,4#6带了两块电池,原厂充电器每次只能冲一块,要一个多小时。冲俩小时电,飞不到15分钟,太耽误练习了。

读了些帖子,关于电池的,把我理解的罗列一下,请老手指正:

3s就是三个电池组成的,有两个线头,一个四根线,是充电用的,充电器并行充电并平衡。一个线头是两根线,用于串联输出;

锂铁电池是3.7V,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是4.2v;

以我用的3.7v,600mah,15c电池为例。 15c表示放电倍率,也就是600mah*15C=9000ma,电池最大可以输出9a电流。 以9a电流输出,60分钟/15c=4分钟,可以保持输出4分钟。 电池应该以不高于1.5c的电流充电,也有些电池可以以几倍与自身容量的电流充电,很贵? 小电流充电对电池有益。

@@@@@@@@@@@@@@@@@@@@@@@@@@@@@@@@@@@@@@@@

所有我能找到的帖子,都没提到怎么用3S的充电器给1s电池充电。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买了个DHD 323B充电器。 可以以0.5A,1.2A,2A三种电流充电,有2S和3S两个输出口。可设置3种锂电类型。 买了根3s转成3个1s的线。 3块800amh 3.7V的电池。 目前东西在路上,到家测试再报告大家。

但愿我的理解不是错的,否则充电器和转接线就白买了。
@@@@@@@@@@@@@@@@@@@@@@@@@@@@@@@@@@@@

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我是不是应该选铁锂电池充电类型?
2.我着急的时候用2A,理论上800mah*3块/2A=1.2小时可以充满,不考虑电池单体差异?
3.我不着急的时候0.5A充电,800mah*3块/2A=4.8小时可以充满,不考虑单体差异?
4. 感觉这个方案好像有问题,是不是充电器靠电池组内各电池之间的线做平衡,如果是这样的话,满的那块儿是不是不会停止充电?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锂离子是4.1v,锂聚合物电池是4.2v,充电截止电压4.2,放电截止电压是3.7,过放折寿。
你买的是对的,3s1p的电池是把每片电池的正极接出来,一般是红色线。负极(地线)用一根,一般是黑色。
答:
1,选锂聚合物电池,lipo。
2,理论上一般将电池容量乘以1.2---1.5(损耗),再除以充电电流。
3,后续。
4,接上,3块800mah的电池组成的3s1p电池,是800mah的11.1v电池,而不是2400mah。所以你的充电时间应该是,0.8*1.2/充电电流=充电时间。一般来讲充电电流应该在1c之内,也就是2200mah的电池用2.2a以下的电流充电。
你的方案没有问题,转接线只是导线作用。充电器做平衡工作。假设3s电池的正极分别为1.2.3号线,负极为4号线。平衡充会分别测量每片电池的电压,也就是测试 1.4   2.4  3.4  线对组合。将电压高的那片停止充电。给电压低的那片充电。
这样的方案并不是很好,平衡时间可能过长,因为单片电池使用时间不等。

网友:
楼上很全面。我的回复已经自行删除了。

网友:
LZ真是好人,将这些普及知识让我等白丁也搭帮普及,正好在学习这些,建议将这些初级知识置顶一些,也好让初入魔的了解,有专业的置顶普及文章最好!

网友:
再麻烦解答一下:楼主的那种电池用多大的电流充是最优化的?
如果手头1C电池不是3的倍数,那该如何接线充?比如1个,和2个
(这样的方案并不是很好,平衡时间可能过长,因为单片电池使用时间不等。)那能不能给个好点的建议方案呢?
还有,推荐个性价比好的充电器吧,搜了多天,还是没谱
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离子是4.1v,锂聚合物电池是4.2v,充电截止电压4.2,放电截止电压是3.7,过放折寿。
你买的是对的,3s1p的电池是把每片电池的正极接出来,一般是红色线。负极(地线)用一根,一般是黑色。
答:
1,选锂聚合物电 ...

感谢前辈解惑,我基础太差,有些没用明白:
1.能分别说明一下各种电池的额定、充电截止、放电截止电压吗?
锂铁电池
锂离子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
2.我买的电池标称3.7V,您让我选锂聚合物电池?什么原因?不是锂铁电池吗?电池类型选了LIpo,冲到4.2是否可以?这个充电器只有life和lipo两种选择的开关,是不是通过他选定截止电压?
3.我是用充电器的3S输出,变成三个1S输出线,
800mah*3块/2A=充电时间(没加损耗的1.2-1.5),这个公式是按你的意思是错误的。
800mah/(2A/三个线)=充电时间,这个公式是否对?因为充电器电源的供电最大2A,要分到三个电池上。
这两个公式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锂铁电池 额定电压3.3V,充电截止电压3.6V
锂离子电池 额定电压3.6V,充电截止电压4.1V
锂聚合物电池 额定电压3.7V,充电截止电压4.2V
放电截止电压一般放到额定电压,例如锂聚合物电池放到3.7V截止,注意是空载时的电压,带负载电压可以放到3.3V。

串联充电时间不是这样算的,因为充电电流为2A时,充电器输出电流为2A,不是2A*3,不管多少个电池串联充电都是2A,这个是串联充电的优点,对电源功率要求低,缺点是电池越多平衡时间越长。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3s电池是一个电池。做成3s电池电压乘以3,电流不分的。按照你的想法电池越多放电越大,12s的你那种电池放电就是12*15 c   明显是不对的。
life和lipo 模型用的话一般是a123和锂聚合物。普遍是锂聚合物电池,性能和重量原因。
串联不改变电流。串联后电压提高了。所以你的公式2不应该除以3个电池。

楼主:
感谢yan13131和大卫两位朋友,谢谢你们热心答疑。
我看到3s的充电线是四根线,以为他充电的时候是并行冲的,原来只是用于分别监控电池状态。

再问个问题,3块800mah的电池组成的3s1p电池,是800mah的11.1v电池。
如果我用两块800mah+1块400mah的电池串在一起,那电压是11.1,容量是400?

网友:
是的,容量按照最小的算。但不要把不同容量的电池串联,容易造成容量小的电池过放。

楼主:
谢谢,基本明白了,不懂再问,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