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拆过这个东西?

楼主(2011-03-30):
想把铰链拆开,有谁拆过?

应该是这种结构的。内部是行星差动结构

应该是这种结构的。内部是行星差动结构

网友A:
这个是汽车座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汽车座椅吧?

没错!拆过吗?

网友:
拆过很多东西,这个倒还真没有拆过

建议楼主不要同时开贴三个,

搞得我看了紧张,以为要拆核弹

楼主:
纯属故障!

楼主:
高难度的东西都有人搞过,反而是简单常见的东西拆的人倒少了!

网友:
看来大晶牙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 。

网友:
只见过,没拆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拆过,最后装不起来了,,因为主要关节点都是钣金牙咬住的或点焊住的,拆的话要破坏,再装起来难度比较大!希望你要心里准备!呵呵

网友:
暴力拆,手砂轮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最后装不起来了,,因为主要关节点都是钣金牙咬住的或点焊住的,拆的话要破坏,再装起来难度比较大!希望你要心里准备!呵呵

中间的轴是怎么插进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忆中的哪个明显是一头先插进去,穿好后把这一头夹扁的!

楼主:
应该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2012-07-27):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网友:
扫齿了吧,一般主动齿和被动齿斗都会损坏,而且被动齿是冲压成型的内凹牙,修复是很麻烦滴。

网友:
占个学习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