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没有声音

楼主(2011-03-30):
为甚我买的zi6录像的时候没有声音的?谁遇到过?

我还没把它拆开的,就是试机。

网友A:
那就拆了吧,坏了总要拆开修的。

网友:
如果是开关机没声音,可能是在菜单里将声音关掉了

如果是录像没声音,应该是MIC的线脱了

楼主:
开关机有声音的。录像没声音。

话说哪里来的菜单?我咋没见过?如何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拆了吧,坏了总要拆开修的。

乌鸦嘴啊,我还没打算拆了zi6。我是个好爸爸,zi6先用来给孩子拍生活录像,挺合适的,比手机效果好,比单反轻巧易携。再说机载摄像头我都有两个了,480线的单板和一个420线的纽扣。

网友B:
ZI6狂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6狂费电。。。。。。

我有那种充电电池,不怕。言归正传,录像声音的问题咋个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