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第2次试验阳极氧化,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30):
这是今天第2次试验阳极氧化,上次负级用的5号电池的碳棒换成了铝板  正极直接接的铝合金只想他阳极一半看看效果哈

电源的问题头痛哈 望高手解决

现在重新试验哈 我吧负级的碳棒都拿起来了 没有接触电解液

今天没条件试验降温哈 大家看看操作哈,冰块降温下次回家以后做

夹头 黑负 红正 呵呵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哈

注:电解液没有换过哈 还是以前那个

下面是半个小时照的照片

下面图片为1个小时的照片

1小时后阳极氧化完了的图片 只阳极了一半哈做做对比  这样算成功了吗?

网友:
不错!
好像是打鸟玩的“弹绷子”!

楼主:
成功了吗?

网友:
这不是氧化的很好吗!不错呀!

网友:
这种充电机的电流表几乎都是假的,实际上是虚标的电流数,为了节约成本,省掉了分流器,测的是假电压,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不要相信这个电流读数。

楼主:
我没有管电流哈,因为第2档就是50A了

楼主:
负级是铝合金

照片

网友:
拿个硬东西划一下看看打划么

网友:
那个阳极的氧化应该是成功了哦,
不过还要做一道封闭的程序才算做好么。。就是放开水里面煮。。

网友:
好像没成功,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导电就是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导电不?

好的 明天去工作室用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B:
能问一下你那充电机真能输出80A吗?有多重呀?

网友: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流。估计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你那充电机真能输出80A吗?有多重呀?

7公斤左右哈

楼主:
已经测试了哈 不导电哈

网友C:
不导电是基本要求,使用4H铅笔画几下,无划痕才过关.
不然就做盐雾试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导电是基本要求,使用4H铅笔画几下,无划痕才过关.
不然就做盐雾试验吧!!

不然就做盐雾试验吧 怎么做

网友:
看颜色是已经有氧化层了, 不过,表面的光泽就没有了,而且比较灰。。。

阴极板应该用2块, 工件的2面分别面对一块阴极板。

电流在氧化后期还升高是有点不正常, 应该越后面电流越低才对啊。。。。
阴极上的红色是从那里来的? 氧化过程,清洁是很重要的,所有跟槽液有机会接触的都应该保持干净。其他金属应避免与槽液接触, 以免污染槽液。

网友D:
两个电极摆放应当正对着放

网友E:
LZ的铝板是10MM的吗 ,在哪买的啊! 貌似不错啊! 诺诺问下!

网友F:
钢材市场 多哈

网友G:
阳极的负极不是用不锈钢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