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 焊机 电流 请坛友帮忙

楼主(2011-03-30):
万能的坛友,  我收一台 二手 三项 硅整流弧焊机   型号是  zx6-250  上海联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
      不知道为什么大流特别大      一共 1 到 7  个档。  调到最低 电流还是大。 用3.2的焊机点角铁一下就漏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电流 弄小点
           请懂机电的坛友帮帮忙。。。。。

网友:
检查电流传感器

网友:
在380V任意两接头上接上220V电源,然后再通过调节各档试焊,一定能解决你焊穿的问题

网友:
治病要先找到病因
找病因要望闻问切
懂?

网友:
1-7档位输出电压有变化吗?打开盖子看看,会不会是切换开关不好了,被人家在里面直接短接起来了?

楼主:
我这是农村,就一家修机电的。 此人特别恳, 找了好多回, 最后他终于来了, 来了一看说 切换开关 没问题, 真的有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  我怀疑是不想给修。  他也给出了一招。让我 加长 打铁线 也就是负极 ,  用八的钢筋接负极上绕房一圈电流就小了。  我 擦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农村,就一家修机电的。 此人特别恳, 找了好多回, 最后他终于来了, 来了一看说 切换开关 没问题, 真的有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  我怀疑是不想给修。  他也给出了一招。让我 加长 打铁线 也就是负极 ,  用八 ...

这招... 真的有几层楼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招... 真的有几层楼那么高....

寒意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