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6-A失控保护不能设置为何?

楼主(2011-03-30):
记得刚买来的时候设置过一次,现在因为飞FY90Q需要油门反向,所以保护值需要重新设。但是却不能了?为何

网友:
您好:
     http://www.wflysz.com/service_detail.asp?id=344请对照失控设置方法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按说明书做的,但是发射机关机,接收机一上电,电机就狂转最大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说明书做的,但是发射机关机,接收机一上电,电机就狂转最大油门

您好:
             您可以用舵机来验证一下失控保护数据的,接收机3通道接舵机,先把失控参数设置为油门最低,(这时舵机摇臂指向左边),然后把油门摇杆打到最大)这时舵机摇臂指向右边),然后关机(控),看看舵机摇臂会不会回到左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搞明白了,接收机换下来到固定翼上,一切恢复正常,可以设置失控保护。FY90Q会导致失控保护失效,还会导致电调油门行程无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