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故障问题请教!!!!!!!!!!!!!!!!!!!!!!!!!!!!!!!!!!!! ...
好盈故障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30):
好盈120A海王 空载运转正常!!!!!!!负载以后在油门保持状态下,转速忽快忽慢(一股一股的感觉).经检查发现电容的一只脚烧断!!!!!!!!!!把脚焊上以后故障依旧!!!!!!!!!!!请问什么原因可以造成电条这个故障(电条的一只角烧断)目前这个症状是电调里的哪个零件烧坏了

网友A:
也过来学习喽

网友B:
换个电容看看

网友C:
你的电机插头焊接是否有松动,接触不良,导致瞬间缺相,要拨开热缩管才能看得比较清楚,仅供参考,我以前的XXD50A电调电容烧掉一条腿,功率管烧掉一相,换管后又出现同样现象,最后才发现电机插头焊接问题。

楼主:
叉头没有松动!我换了个电机把桨浸到水盆里测试!故障依旧(一股一股)

网友D:
你电机这头的插头检查过了吗?还有你可以用别的电调或者电机试试看看到底哪个出了问题

网友E:
樓主搖控器及電調對好中位沒有。

网友F:
电容问题。
你焊回去那个点错了,电容的两条腿全都接在了电源负端,等于完全没有电容,在裸奔。
还是挺有收获的,又一次切身感受到ESC上退耦电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