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手的 UN-A6保姆,手又痒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1-03-30):
上个月买了UNA6,想想又买了保姆,今天刚刚收到,还没用,手又痒了,先拆开看看吧。
总体感觉,做工还过得去,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拆开主要是因为哪几个放电LED ,回来时都是斜的,对不上开口,图片中我己经矫正。
但还有地方可以改进,比如控制信号线,和电池冲电线的接口可以换个位置,和放在UN16主机右边时,线要打个交叉,不美观。
所有的罗丝安装孔位都是按沉头罗丝来做的,但除风扇罗丝外,全用了平头罗丝,如果换为黑色沉头罗丝会更理想。
保姆的冲电电流达5A,内部走线比较长,全部没有补锡,大电流时压降可能会变大。
最给力的是哪一组放电电阻,3欧10W ,十分粗壮,放电电流大约会在1A 左右。

网友A:
如果将风扇反过来装散热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风扇反过来装散热效果更好

你真细心,我拆时候没留意。
现在这个布局,确实抽风方式会好点,马上再拆改掉。

网友:
这点就要卖400多啊利润啊

网友B:
LZ 你还可以把所有的线都堆上一层厚厚的焊锡

买了UA再买保姆,再买啥好啊? 充电器这玩意就不能一步到位?把这些东西数额加起来跟一个可靠的充电器价格一样了,甚至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还可以把所有的线都堆上一层厚厚的焊锡

买了UA再买保姆,再买啥好啊? 充电器这玩意就不能一步到位?把这些东西数额加起来跟一个可靠的充电器价格一样了,甚至还要高。

兄弟你讲到点子上了。
UN A6确实不是我的主力冲电器,主要是平时一般玩玩,主要是看中他是平衡冲性相对比较好,电池多了,用保姆对电池冲电维护保养方便。
我平时都是用串冲的。先用UNA6冲到4.2V ,再用主力冲电器补电,冲满电后大约会到4.23V 这样。

我的主力冲电器用下面的两款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讲到点子上了。
UN A6确实不是我的主力冲电器,主要是平时一般玩玩,主要是看中他是平衡冲性相对比较好,电池多了,用保姆对电池冲电维护保养方便。
我平时都是用串冲的。先用UNA6冲到4.2V ,冲满电后大约会到4.23V 这样。

只能说你是行家,4.23是NAVIGA的规定单片最高电压。
充电器我也是2台,iCharger 208b 和1010+, 两个iCharger貌似有点多余,回头随便出手一个换F6。今天在家乡的新论坛发帖子的时候,提起了两种充电器平衡搭配的办法,省得你找直接告诉你,请指点指点。

F6我看中的是利用放电平衡,根据这充电器的先平衡再充电的特点挑出来的,需要配一台先充电,后靠充电平衡的充电器来充电(iCharger连接电脑测试电池的一些指数时忘记留意了搞不好两个iCharger都得出手要么再买一台)。利用锂电几乎没记忆效果的特性来做文章,虽然有点麻烦,可是你可以试试。拿F6平衡后充一段时间,回头换先充电再平衡的充电平衡充电器充满。针对寿命短的那种电池有正面效果也有负面效果,正面效果是电池组的单元寿命基本一致,不需要考虑电池组各单元的因不同寿命造成的某单元拖后腿的现象,使整体放电放出的电稍多点,负面效应就是在个别寿命就少得可怜的寿命上直接再平衡掉不少了。对于寿命本身正常的来说,放电平台会稳一些(这需要不少循环才能看出来)电量也是能多放出那么一点,应该对你这种比赛型的爱好者有帮助的。补电的话iCharger有先天性的优势,最小电流只有50毫安,可以补得相当实,不过速度损失些,须依靠电池数量来弥补,要么多电池多充电器)

这方法对于已经过放的就直接跳过平衡放就可以了。不过对你这强人,除非必须应该是不会过放的。

说了一堆,F6位置这个环节需要的是平衡放功能,或者直接换个平衡放。ETTI有专门的平衡放,没试过不说话。不过用F6充电器代替这个平衡放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减轻一台充电器的重量负担。

说来这种平衡充底下的文章的确不少,根据这一点就有不少文章可做,个人只看好这两种平衡充的方式(1.先放电平衡再充电的,2.先充电再充电平衡低于设定的截至充电电压的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是行家,4.23是NAVIGA的规定单片最高电压。
充电器我也是2台,iCharger 208b 和1010+, 两个iCharger貌似有点多余,回头随便出手一个换F6。今天在家乡的新论坛发帖子的时候,提起了两种充电器平衡搭配的 ...

兄弟你太抬举了!!感觉你对这方面也有不少研究。
我之前就是用ETTI的平衡放电器,他是放电式平衡,配合串冲效果还是不错的,缺点是,放电电流相对较小(好象是几百ma),而我用的电池都是5000 6000mah以上的,平衡时间比较长。
买UN-A6是独立单节电池平衡冲,冲电电流可以去到几A,用时比较短,对旧电做平衡很有好处。他号称冲电电流最高8A,但看平衡头哪跟细细的线,我最多只会用到3A。现在用2A,串冲我就会用到5A。
再有你说的4.23V 电压,我手头这两款冲电器设截止电压为8.4 ,冲满就是4.22 - 4.23/cell  了。
我以前有一款 ICE冲电器, 朋友的 MUCH MORE冲电器,和自制的锂冲,冲同一款5000电池,他们的截止电压为4.18-4.19,有些会到4.20V ,按说法这样对电池最好。但实际上使用上发现,跟本不是哪么一回事。先用德国冲电器冲的电池,换电后,发现模型速度明显变慢,加速没力,软棉棉的。搞到以为模型出了问题,再换德国冲电器冲的电,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给力的是哪一组放电电阻,3欧10W ,十分粗壮

LZ给外型骗了。。。“最给力”的3欧10W 电阻也就3元/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太抬举了!!感觉你对这方面也有不少研究。
我之前就是用ETTI的平衡放电器,他是放电式平衡,配合串冲效果还是不错的,缺点是,放电电流相对较小(好象是几百ma),而我用的电池都是5000 6000mah以上的,平衡 ...

个人觉得放电平衡卖点和需要的就只是把电池组各单元的电压放到最低电压的那单元为止,电流过大很容易放过头,几百毫安的电流足以。而且电池在放电时电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电流越小,电压下降得越少。所说的平衡放是在电池大放电刚完成后进行得到的平衡效果最好(防止电压大幅回升)。不过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视电视100%的充放为一循环的基础上的,把电池的使用时间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对于比赛来说只能用新锂电的情况不得不承认(5个循环之内的视为新锂电)。镍氢有镍氢电榨油的方法,锂电同样也有他自己的榨油方法,只不过我真正意义上接触锂电的时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再加上不在国内,很多东西都只能从国内邮购过来,手头的资金也非常有限,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实在不多。目前已经使用锂电超过2年多的师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跟他提起过的这种锂电榨油方式。你要是有兴趣可以自己试试。对于你说那个电池充出来没力估计原因只有两种,要么那充电器的判满有不足之处,要么充电电流设大了,充电器判满的程序过早切断了充电回路。说回来现在的航模充电器都是属于单片机,除了使用原价的好坏之外还有程序编写的好坏。外国的产品比国内好这点我不赞同,国内同样有好产品,不过同样价格不菲。比起那些德国从中 国订做的产品之后回去贴上自己标签的行为的确无语。定制产品以及运输的成本,远远小于他们的销售价格。对于各产品的厂家一致采取该骂的就骂,盖顶的就顶原则。尽可能支持国产品牌,这也是我所能做的。A6我没有,没法研究,有什么研究成果请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A6可以直接充到4.23啊
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