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KING3的电子设备装上新买的空机,怎么调呢。

楼主(2011-03-30):
我想把king3上的电子设备装到刚买的FHTD 450 V3 空机上,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调呢,喔发现螺距是反的。。。跪求各种指点

网友A:
控上调舵机反向。你是什么控?
设备和飞机差好多哦!

网友B:
没说明白

网友C:
是ESKY的六通控吧,可以用,调控上的正反向开关,不行就调电池盖下面的两个小拨动开关。

网友D:
你搜索一下吧 好像不行 我当时也是KING3的设备用在PRO上搞到崩溃 螺距还是反向 高手说ESKY的设置有别于其他的控不是调整那么简单 结果换了2801 一切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电池盖下的开关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C:
好像是更换操作模式的,就是换美国手日本手。具体记不清了,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E:
控后面的2开关是ccpm和手的,自己看看

网友F:
能用,我在飞跃V2.5上壮过,不过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