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F3P高手 关于慢滚

楼主(2011-03-30):
小弟经过寒假的苦练  把机背和机腹吊机学会了  现在想练满滚 自己用凤凰2.5的那个慢速机(红白色有翼刀、减速板) 自己摸索着练了好几个星期了  一点门路都没摸到  看了很多外国慢滚的视频 也找了些关于这方面的帖子来看  收获甚微  实在万不得已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哥们,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和吊机还不是一回事

本人手笨

去年9月份就学会吊机了

到现在滚得还不像样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什么机都能慢滚。能慢滚的机必须满足:
一,充足的动力。-----------------半油门可吊机
二,巨大的舵面。-----------------不管什么姿态,不管方向舵还是升降舵都能提供足够的升力
三,很好的稳定性。---------------不管什么姿态,只要松开副翼,机翼都能保持之前的角度不变。

满足上面三点,好了,慢慢练吧,大概有8个姿态需要建立条件反射区

一,正飞
二,正飞左倾45°
三,正飞右倾45°
四,正侧飞
五,反侧飞
六,倒飞
七,倒飞左倾45°
八,倒飞右倾45°

这8个条件反射区都有什么内容呢?
一,8个区任意一个都能不改变方向的前提下随意改变高度。
二,8个区任意一个都能不改变高度的前提下随意改变方向。
三,上两个内容要在0.1秒内反应,不能太长。

当8个条件反射区练好了,练慢滚就很快了,当然各姿态切换还是需要时间联系磨合的,包括
一,正滚正转弯。
二,正滚反转弯。
三,正滚直线。(会转弯,自然会直线)
四,反滚正转弯。
五,反滚反转弯。
六,反滚直线。(会转弯,自然会直线)

从网上很多视频看,不少人自会正滚或反滚,不能两样都会,这是不行的,要像飞出国外高手视频里的动作,还得会
一,正滚前空翻。
二,正滚后空翻。
三,反滚前空翻。
四,反滚后空翻。
五,最小半径正滚或反滚
等等等等

网友:
顶楼上的,非常详细,路线非常明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  小弟回家慢慢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六楼的那位师兄  你知道SFS系统 是怎么回事吗
?

网友:
SFS是一个安装在SAN中的文件系统,也是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产品。它为各种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文件存储环境,将多个独立的文件系统抽象为一个共享文件系统,从而解决了传统SAN架构中的文件和数据管理问题,实现文件级的数据共享、存储分配和Serverless的数据备份,而且与SVC一样,它也具备了按照策略动态地调整存储设备配置,透明的迁移数据等虚拟存储SAN控制器的功能,而所有功能目的是围绕着文件级的存储服务展开的。

不仅如此,SFS又将分布式文件系统的设计理念和系统架构向前推进了一步。它们除了具有一般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的特性之外,还采用SAN作为整个文件系统的数据存储和传输路径。它们采用带外(out-of-band)结构,将文件系统原数据在高速以太网上传输,由专门的原数据服务器来处理和存储。SAN File System采用了基于策略的文件数据位置选择方法,能有效地利用系统的资源,提高性能,降低成本。

好吧,我承认上面是我百度查到的。。。。。。

网友:
滚的不好,先放上来看看

网友:
感谢xiaorong981指点,非常清晰的练习思路,很好的指导!我打算按你指的路练下去

网友B:
6楼是高人~~~~目前我只能马不停蹄地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是高人~~~~目前我只能马不停蹄地滚~~~~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兄不错哦

网友:
狂汗……
SFS是一个增加副翼舵效的装置
其实是3个平面,搞成一个凳子一般的模样装在副翼上。

网友:
如果练习滚转圆周的话,请先练习好正飞,侧飞,倒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问的SFS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在网上查不到  查的的和六楼的师兄的差不多  大哥你有没有关于这方面比较详细的资料  有的话请发一个  谢谢了  672870698@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SFS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在网上查不到  查的的和六楼的师兄的差不多  大哥你有没有关于这方面比较详细的资料  有的话请发一个  谢谢了  672870698@qq.com

有用的,但是貌似效果不大,估计这个东西只有在专业级水平中才能有感觉,对业余的来说,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