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12-s飞控板与电池问题

楼主(2011-03-30):
       八轴做好后出现了一个让我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求助,现在用3S 2200 20c的电池飞八轴,2分半钟就没电,想问能不能用两组同批次的3S  2200 20c电池并联接8个电调?我知道并联电的话电压不变电流变大,30A的电调能承担起那么大电流吗?我自己不怎么了解,所以不敢直接上电试怕电调全烧了!但是一块3S只能飞两三分钟很没意思!
       有没有办法在飞控中设置电池保护,也就是限电在3.7左右就下来?因为飞了几块电池都怀孕了~很郁闷!现在就这几个问题待解决~求解!
顺便发个昨晚在门口小飞机子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4331&extra=page%3D1

网友:
飞控没有电压保护的相关检测。
3s 2200mah电池,飞8轴,应该是整机重量大了,飞行时间就短了。

电池是可以并联的,这样容量会翻倍。但切记不要串联,那样电压太高了会烧毁电调。

并联电池时,注意都要充满的。不然会引起其中一个过放,而另外一个却还有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你这句我放胆的并联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你这句我放胆的并联飞了!

切忌,是并联,不是串联哈。 :)

网友:
帮楼主改正一个概念~~并联不会增大电流哦~~

网友A:
看了楼主视频。。。不知道lz用的是不是xxd2212电机?我也用该电机,四轴,2600mah电池悬停12分钟左右,暴力飞行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视频。。。不知道lz用的是不是xxd2212电机?我也用该电机,四轴,2600mah电池悬停12分钟左右,暴力飞行9分钟。。。

不可能吧?我的电机是2212  1000kv 配1045桨,可能我的机子比较重把,带一颗2200的电池起飞重量达1700克,因为预留都个4轴机架所以重量加了不少!能看看你的图吗?另外再说我的是八轴哦不是四轴~我飞X450的时候2200的电池也能上10分钟啊~

楼主:
电压不变电流变大,我记得初一就学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变电流变大,我记得初一就学过的!

不是电流变大,是电池总容量变大。
不过最大放电电流也会变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这就是我的飞行视频,2600mah的电池大概能放出2200mah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