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脱落,差点出事

楼主(2011-03-30):
今天飞完一块电习惯性的摸摸电机温度,手捏住外转子,唉,怎么晃动得这么厉害,仔细一看,轴承几乎全部掉出来了,真险。
只好拆下来,原来是轴上的卡圈掉了,找了两个垫圈套上,再套上齿轮顶着,又飞了两块电,挺好。

网友:
高手轴承都能飞出来

网友A:
我也是用就个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就个电机的………

网友:
高手啊,膜拜中

网友:
 "飞完一块电习惯性的摸摸电机温度"
这是个好习惯。
 飞直升机要细心,细心就表现在这些小习惯上。

网友:
浩马特电鸡?

网友:
给楼主说的好怕,以后会不会得飞前飞后检查强迫症

网友:
直升机应该要勤检查的!

楼主:
本来不会出这种状况的,这个电机拆过一次,拆时把那个弹簧卡圈搞变形了,卡在轴上不是很紧,飞的次数多了就掉了。

网友:
电机上是什么齿轮,这么漂亮

网友:
这种齿有买的 飞越的空机有带的

网友:
我也习惯摸摸电机

网友(2011-05-25):
我也飞掉过一次。
好在离地不高,没有炸机。

网友:
下次我要摸摸

网友:
要学学LZ的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