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油门螺距曲线问题

楼主(2011-03-30):
弱弱的问一下,设置油门螺距曲线时,可不可以在飞机不通电的情况下,只在控里设置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螺距不行,不通电怎么设置大桨角度呢?

网友A:
油门可以,螺距不行,螺距是根据飞机具体情况设置的,每部飞机都不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理论上两者都是可以不通电设置的。。。 不过要把螺距调到准确之后。其实就是调到自己常用的角度。 要靠经验和感觉。不建议新手这么调整。

网友:
比如  40  70   100。  其实调好正负10 。  这个设置基本够用了。

楼主:
哪些设置是必须要控和飞机都通电的情况下才能在控上有效设置的呢?新手很迷惘.. thanks!

网友:
LZ为什么要不同电设置,这是我最大的疑问,非常规行为,我们都是通电操作设置呀

网友:
都是通电调的,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可以,螺距不行,螺距是根据飞机具体情况设置的,每部飞机都不一样。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以前是玩儿4G3的小jj的,直接通电拿在手里设置都行。只是现在上了450了,觉得比较危险而已,所以才...

网友C:
把电机连线拔掉再通电就不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连线拔掉再通电就不危险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