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磨机能反转吗

楼主(2011-03-30):
右手持柄左手拿木件打磨,木屑对着身体的左边排出,没有排尘系统,现准备做个排尘系统,看到别人的好机器可以反转,出屑直接就进了排尘管道,我在想要是吊磨也能反转就太好了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拆开电机,改接线,应该可以的,我的一个单相电机,就是开盖改了后,才装上车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电机,改接线,应该可以的,我的一个单相电机,就是开盖改了后,才装上车床的

谢谢兄台的回答,这就拿到机电门市部让师傅帮我改一下,呵呵,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工件在下,打磨头在上顺时针旋转打磨或切削工件,屑就向左边排出,打磨机垂直操作者身体的话,屑就是排向正左方,但那样操作是别扭的,自然排屑就会与身体呈45度排出,左手、肩、脸等全是排屑。吊磨如是逆时针旋转的话,屑就会排向右前方,右前就可以方便地安装排风扇了。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吊磨的软轴是不可以反转的,时间长钢丝卡住

正解!
电机虽然可以反转,但吊磨不行!因为吊磨的传动钢丝有个旋转方向的问题,反转会使钢丝越转越松,无法传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电机虽然可以反转,但吊磨不行!因为吊磨的传动钢丝有个旋转方向的问题,反转会使钢丝越转越松,无法传动了

有道理,又学到点知识。

网友:
不可以滴  软轴会废掉的

网友:
1,磨上面换左手多练练左撇子,改变不了就要适应,左右开弓更好,逼出来的  2,把工件翻个面变成磨下面或正面   3,建议厂家生产反转软轴